[音响] SONY索尼SRS-22电池版小音箱,两节AA电池,不用电池也可以就是声音小点

楼主(2020-01-01):
日本产,应该是70、80年代的产品,这款是最小的,现在闲鱼上有卖放6节电池的,当然肯定功率比这个大,扬声器也是日本产的8欧0.4W,电容是日化的,功放是BA5208AF低电压功放,这功放就是3V电压供电的。声音不算大,主要是最近重玩魔兽怀旧服,打MC当音箱用,不吵小孩和家人,带耳机的话主要是走动不方便。下面各位看官请赏图

网友A:
这做工这风格,年代感很sony

网友B:
配个蓝牙耳机就解决了

网友C:
这做工,不太像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这风格,年代感很sony

确实是有点年代的东西,幸好上家保存完好,使用时间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蓝牙耳机就解决了

也考虑过,后来在闲鱼上搜到这个就果断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不太像真的。

这个应该假不了,早期没那么多山寨产品,

网友D:
现在几十块的都比这强,过时的电子垃圾

网友E:
楼主的手套不错,前段时间蓝牙5.0的耳机也就10元,效果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几十块的都比这强,过时的电子垃圾

就是要买一个即使以后没用了也舍不得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套不错,前段时间蓝牙5.0的耳机也就10元,效果还不错。

手汗太大,不带手套留下指纹以后就会从指纹处开始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