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鲁茜吸奶器

楼主(2020-01-01):
自从家里填了二公子之后,买了很多孕婴用品,其中用的频率比较高的就是吸奶器,媳妇基本每天都用,结果周一的时候我把电源插错了,5v插成了12v,当时没什么明显故障,后来发现不能充电,但可以开机使用,用了大概一天之后发现没法开机了。

机器外观,一个控制器,一个吸奶部分,吸出的奶直接装在下面的奶瓶里

控制器品牌信息,整机功率不大,只有3.7w

去掉四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了,弹簧部分是触摸按键

可以看到,上盖就是个深色透明塑料,可以完美的显示信息

充电部分4056,简单好用

正面的一些小零件,d2,d4用来吸收反冲电流。d3电池供电

背面一颗东软的单片机,可以看到马达,活塞驱动接口,这两个都是电感负载,所以设计了d2,d4,来保护电路

从上到下,分别是活塞,泵,电池

完整取出来

18650电池信息,标注2000mah,不知道有没有虚标,反正用着还可以。

活塞上没有信息,泵体上有信息,3.7v的工作电压

泵内部结构,这是个负压泵,具体工作原理请自行百度

通电测试,输入端5.1v正常,4056输出端只有0.8v左右电压,断开电池,仍然0.8v,4056输入端电压正常,基本可以确定4056挂了,之前买了好多,换一个上去
因为离屏幕比较近,而且4056底部有散热,不太好操作,换好后输出4.2v。

再来开电池,直接测引线两端0.8v,这个明显不正常,怀疑电池自身损坏,拆开看看。扒皮之后发现竟然还有保护板,直接测电池两端2.8v,电池应该没问题,问题出在保护板

保护板方案为DW01+8205,搜索保护板芯片方案信息的时候发现,说是可以充电激活,找了个充电器,小心将正负怼上去,充电其上显示2.8v,看来激活了

重新焊好线,准备安装

下图中,靠近线圈部分可以看到金属,那个就是电磁阀的阀芯部分,工作是泵持续产生负压,然后电磁阀按照给定频率工作,工作时电磁阀打开,进入空气,释放负压,关闭后阀体关闭,在管路中持续产生负压,以此模拟宝宝吸允动作

下面是电磁阀驱动波形,示波器设置的为交流模式,实际波形应该和这个有差异,当时忘记该设置了

重新充电,又可以完美工作了

网友A:
不错,修好了可以继续剥夺孩子吸奶的权力!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修好了可以继续剥夺孩子吸奶的权力!

不是剥夺,实际上吸奶器吸不干净,娃吃不完,都倒掉了

网友B:
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手动吸奶器不好用,老婆涨的难受,护士叫我去吸,一个病房两个老爷们上演吸奶大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手动吸奶器不好用,老婆涨的难受,护士叫我去吸,一个病房两个老爷们上演吸奶大战 ...

手动的确实不好吸,我们家老大那会也是,再加上医院不好,一直下不了奶,我家老大没吃过母乳

网友:
支持无工具纯人工吸。

网友:
支持无工具纯人工吸。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
要是有需要, 我义不容辞, 人工总比工具好,不浪费,又不用消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手动吸奶器不好用,老婆涨的难受,护士叫我去吸,一个病房两个老爷们上演吸奶大战 ...

人奶是神马味道的,好喝不?

网友C:
说正经的,产科住院部没有护工吗?她们个个都会催乳,不过要给钱。

网友:
想看一下具体工作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手动吸奶器不好用,老婆涨的难受,护士叫我去吸,一个病房两个老爷们上演吸奶大战 ...

两人吸?你干啊?

网友E:
是不是需要提前学催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需要提前学催乳?

现在有很多催乳的,找他们就好,毕竟别人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正经的,产科住院部没有护工吗?她们个个都会催乳,不过要给钱。

反正我媳妇住的医院没见到,医院让你去外面找,他们很忙的,根本没空

网友:
修的真专业。没看到奶,差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人吸?你干啊?

另一个是男性婴儿,也算老爷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一个是男性婴儿,也算老爷们

呃……我理解错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两三个电动两三个手动,手动不好用,太累,所以买电动,结果媳妇说坏了,扔掉,我截留下来了,准备着拆开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