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NU-JD00B热风蒸箱拆解,主要功能是蒸箱,烤的功能就是个空气炸锅

楼主(2020-01-01):
说是说蒸烤多功能一体,这款的强项还是蒸,蒸汽是靠右上部的一个水箱通过一个电磁阀把水通向底座上的一个加热盘上沸腾形成强大的蒸汽,烹饪食物。烤是靠一个罩极风扇吹着一根1000W的发热管,把热风带了吹到食物上,这其实就是一个空气炸锅,据说烤的食物不如传统热管烤箱,比较干,但是好像可以不用油就可以烤出可口的薯条,价格不菲该机有一个门控开关,三个限温开关,分别的底部蒸汽加热,后部热风,顶部的这个看不太懂,也不是电路板的开关元器件限温的,就是顶部有个散热风扇,风吹出来分成两半,一半吹向EMI电路,电源板及控制板都没吹到。主控IC是松下的MN69F009,两个继电器也是松下的,而且还是泰国产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是松下的MIP2K3,电容是JAMICON凯美的,就是不知道编码开关是不是ALPS的,还有一个AQH2223的固态继电器,可能是控制电磁阀或者罩极风扇的,忘记看了,电磁阀是QIAOH,淘宝上看了下价格还很贵。总体来说做工和用料没得说,就是小贵

网友A:
看着用料挺高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用料挺高档的。

好几样松下自己的元器件,金属部分的做工也很好的,可能就是不太适合中国用,价位也是痛点,蒸的功能很强大,据说蒸鱼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B: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谢谢各位的认可,预祝春节快乐

网友C(2020-02-17):
你好楼主,你拆的这款热风蒸箱,我家的今天坏了

网友:
我家的这款松下热风蒸箱坏了,能帮我看下怎么才能修好吗?

网友C:
设定原气蒸4分钟,按开始键约30秒后直接跳到了0,机器里面也没有制热,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能修好吗?

网友:
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你拆的这款热风蒸箱,我家的今天坏了

做工还是不错的,你看看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控制板的问题,电源问题应该好处理,控制板就看是否是小问题,主控制坏就没法了,这款就是电脑版设计在门上面,打开蒸箱水蒸气全上来了,还得说明点,从我的拆机图可以看出,这款蒸箱不能覆盖,散热要好,不仅仅是排气孔不能堵,左右两侧也不能堵,顶部是有一个风扇为电路板散热的,毕竟机子的内腔就是个大火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原气蒸4分钟,按开始键约30秒后直接跳到了0,机器里面也没有制热,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能修好吗? ...

我在上班,你看看说明书先,蒸箱功能必须要有水,缺水会保护,你看我的水箱电磁阀处,那里的位置有点偏,水管三扭曲的,进空气可能会导致不下水,毕竟没什么水压

楼主:
蒸条鱼,烤只鸡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如果三烤面食还得灯管的,大一点的,这个主要还是蒸箱+空气炸等多功能

楼主:
现在买东西都是信用支付,分期还款,利息又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设定原气蒸4分钟,按开始键约30秒后直接跳到了0,机器里面也没有制热,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能修好吗? ...

感谢回复!不缺水,平常都是正常使用的,就是设置的时间启动不到一分钟突然就停止跳到了0。

网友:
日本的东西做工质量肯定没得说。。所以人家会有那么多的百年企业。。再看我们的东西都只是能用。。甚至有些无良厂家的用料都是掐着保修的时间来做的。。
开头的俩字我之所以没加上 小 字是因为这次事件可以看出哪些国家是在帮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不缺水,平常都是正常使用的,就是设置的时间启动不到一分钟突然就停止跳到了0。 ...

水槽哪里也不发热么,应该主控部分三步容易坏的,主控芯片是松下自己的,况且他周围还有很多保护电路,隔离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槽哪里也不发热么,应该主控部分三步容易坏的,主控芯片是松下自己的,况且他周围还有很多保护电路,隔 ...

我看了一下功率,电源和操作都是正常的,但好像在加热达1200W时,好像启动了保护似的,直接就跳了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功率,电源和操作都是正常的,但好像在加热达1200W时,好像启动了保护似的,直接就跳了不工作 ...

如果是蒸的功能估计就是不下水了,有水沸腾气化的声音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蒸箱储水盒尽量不要断过水,否则那么细的管子又没水压很容易不下水的,购物平台上好的反应经常会缺水,肯定是哪里温度保护了,想想各部件原理应该很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