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303高频焊台,不知是什么线路?

楼主(2020-01-01):
拆一下个仿303的高频焊台,看到里面有一组线路,直接焊在手柄插口上,不知是什么电路?
请问是何作用?
先谢谢诸位大神

网友A:
一组加热芯,一组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组加热芯,一组温度传感器~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组加热芯,一组温度传感器~

另请教,白,黄,橙,三根一组的是什么电路?如果只接2根会怎样??

网友:
还有一组接震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请教,白,黄,橙,三根一组的是什么电路?如果只接2根会怎样??

拆开手柄应该能够看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