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年清理旧物,拆一包小灯泡

楼主(2020-01-01):
以前网上1元钱买的,一包,以为都是好的呢,
今天拆开一看,缺胳膊少腿儿的不少,电线也很脏,于是清理一下

好坏分成两堆

这些都断腿了

大约一半是好的

很小的灯泡,不知用在哪里

断脚的,从根上断了,没救了

剥掉外皮,最后的成果

2020年了,还是借用去年的老话——
今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明年就好了!

网友A:
小奶泡,橘红色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用在插排的的吧

网友:
怎么感觉是老式的彩灯上面的?

网友B:
氖泡?应该是做指示灯什么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泡?应该是做指示灯什么的用的

不是氖泡,是钨丝的

网友:
人奸,你那好的一半,放一段时间,又断一半脚,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种是很久以前做指示灯用的,以前还没有LED指示灯的年代

网友:
堆灯珠做个大杀器手电

网友:
如果是钨丝的太费电了,做手电不太合适。

网友:
这是灯泡还是氖泡啊,如果是氖泡的话,挺好,做指示灯挺好呢

网友:
记得是串一个220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拿它干什么呢

网友:
今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明年就好了!

网友:
不是氖泡用处不大,费电

网友:
今年不好明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奶泡,橘红色

感觉不像是氖泡---应该是早期的彩灯泡,钨丝的,类似于现在的LED彩灯,但早期的这些功率比较大

网友:
这不是指示灯用的氖泡么?现在许多电饭煲还用它

网友:
记得以前从ct买过一堆,扔了。
想仔细看看报纸发现楼主是干什么的,结果一无所获。楼主江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