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带锁1ce颗粒破解新思路

楼主(2020-01-01):
这久刚得到几颗闪迪的05131带锁的(id:453ea7927657)闪存,把它贴2246xt上64g只能开出16g来,毕竟只认1个ce嘛。贴2246en和一些u盘主控上更是一会开出7.5g一会开出16g。这样的话感觉太亏了,64g居然缩水了这么多。于是仔细研究了一下这芯片和这些主控板的线路。发现这些板上有变化的也只有ce针脚和rb针脚,那些data针脚和vcc,vss,vqq针脚都是固定死的。唯一能有变化的就只有ce和rb针脚了。忽然想到了当年intel的771和775也是只改变了一下针脚的位置就把cpu分为了至强和家用(其实内核一样)。那么闪迪是不是也是把芯片的ce脚和rb脚交换了位置来让普通人用不成呢,于是拿出主控板来准备飞线试试,结果发现这些主控很让人绝望,飞线都飞不成。非得像771cpu那样用月经贴贴底下才行,我是没那个能力了,希望有能力的大侠们试试。
研究了一下这intel和闪迪的芯片差别,没看出猫腻,以为能像当年的毒龙一样可以铅笔大法刻刀大法改定义,结果不行

参考这个bga132针脚定义。数据针脚,vcc,vss,vqq都是固定死的,唯一能改变的就是ce和rb了。希望有人发明这个的月经贴了改改。

让人绝望的这些主控板,飞线都不可能,rb都并在一起只引出一根线,只飞这一根线那还是1ce

这个也是rb都被并了。飞线就得割开。

网友A:
这个估计只能打版了,护舒宝只是屏蔽,这个是交换引脚了

楼主:
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还是成立的。正常的u盘是通过ce和rb低电位来片选读写的。主控板厂家于是干脆偷懒设计把所有rb都提前并在一起通过ce电位来片选读写。这样正常的闪存芯片是可以的。但闪迪的可能反过来把ce提前并了低电位然后通过rb来片选。猜想并了ce的闪迪芯片如果安在并了rb的主控板上那么就是要么4个ce一起被选中来读写。结果就是只有一个ce 。而且还会错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只能打版了,护舒宝只是屏蔽,这个是交换引脚了

我的两个主板都是奸商给贴的护舒宝来改变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主板都是奸商给贴的护舒宝来改变引脚

贴护舒宝估计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硬改主板背面的那两根线很简单的,比焊U盘简单多了。等会我发个硬改775主板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护舒宝估计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硬改主板背面的那两根线很简单的,比焊U盘简单多了。等会我发个硬改775 ...

楼主不是要改775,是改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主板都是奸商给贴的护舒宝来改变引脚

哦,那是我记错了,好多年前玩的东西了,那你可以问下X宝上定制柔性排线的说不定可以

网友A:
话说楼主你这闪存哪里拆的?直接量原来板子的走线应该简单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你这闪存哪里拆的?直接量原来板子的走线应该简单多了吧

谢谢你提醒了我。可惜拆完闪存我就把废主控板丢了。不然可以看看它的ce和rb走线到底和普通的主控板是否一样。记得型号是闪迪的a110。

网友C:
普通闪存是电平CE,通过高低电平控制、
闪迪闪存是代码CE,只能认1CE 实际是1个CE通过代码控制内部4个CE,

解Code是把代码CE模式切换到电平CE模式,这样认出4CE才能当正常普通闪存使用、

目前已知58XT能直接跑部分闪迪

网友D:
好像有种转接不同针脚闪存的转接座,在那上面做文章应该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种转接不同针脚闪存的转接座,在那上面做文章应该更容易

那个转接贴我有的。但是设计者也是提前就在转接贴上就把4个rb针脚并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闪存是电平CE,通过高低电平控制、
闪迪闪存是代码CE,只能认1CE 实际是1个CE通过代码控制内部4个CE,
...

谢谢。解惑了。不过我觉得闪迪这样做岂不是多余,主控读写芯片还得输入代码,增加了周期和延迟,速度就会比别的厂家慢,还不如直接改变针脚来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了。不过我觉得闪迪这样做岂不是多余,主控读写芯片还得输入代码,增加了周期和延迟,速度就会 ...

转接贴4ce并1ce用会损失性能,作为外行我依然坚持之前的观点,这种片子是有可能不解扣不硬改直接被主控板全容使用的,只是开卡参数主控厂家不给写,这话等于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闪存是电平CE,通过高低电平控制、
闪迪闪存是代码CE,只能认1CE 实际是1个CE通过代码控制内部4个CE,
...

总结一下可好?

网友C:
闪迪的06500和还有个05xxx来着忘了,认1CE能直接开卡,单颗读300写40,

网友E(2020-03-16):
2258XT 就是有这个固件 但是那个2246XT 就没法呢?有开MLC 锁片的2246吗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C:
闪迪的06500和还有个05xxx来着忘了,认1CE能直接开卡,单颗读300写40,

1CE能开慢闪存的全容?

网友:
闪迪TLC颗粒58XT几乎都能全容量开,开前1CE,开后4CE等,能看到完整CE。常见的05485等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58XT 就是有这个固件 但是那个2246XT 就没法呢?有开MLC 锁片的2246吗

2258xt有量产工具吗?可以发给我试下嘛,谢谢
闪迪05131+2258xt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