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疯狂跳闸的公牛插线板

楼主(2020-01-01):
找不到原因,放弃。

网友:
问题未必出在插线板本体

网友:
线被挤压过吗

网友:
现在插线板也不贵,换个吧

网友:
新年换新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
不难吧,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定是插线板的问题??

网友:
有万用表可以打一下几根线之间有没有短路,线材久了中间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使用寿命超过10年的插排还是换了,塑料都老化了!不安全

网友:
这种插座板能取下来的不好,有时候不小心会扯下来,发生危险

网友:
要么电线要么LED。。。

不过换新的安全,丢了是对的。。

网友:
把中间的那个地线拆了试试吧

网友:
公牛插线板做工还可以,跳闸内部有短路,可以用表一段一段的测一下,重点测指示灯及限流电阻。

网友:
这是山寨公牛吧?

网友:
这种太危险了,快扔了。19块一个六位的不好吗

网友:
一点都没烧黑,肯定不是公牛插座问题

网友:
这个上面也没有过载开关,只有一个开关,您说这个跳闸是哪个闸跳啊,是这个插板上的开关吗?如果是的话,检查检查开关能不能修理,如果不能修理的话,直接接死了就完了

网友:
把灯去掉看看,我有一次把灯去掉就好了

网友:
塑料居然没有酥!我有好几个,自己都变成渣了-----可能是环保可降解设计吧。

网友:
这线焊成这状态,不像大品牌的风格,所以我不迷信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