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一代智能插座罢工 不知名电源管理芯片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0-01-01):
小米的一代智能插座,带一个USB充电口,断断续续使用了2年多,前段时间出现控时不准,无线连接时好时坏,后来直接罢工,无任何反应了,拆开发现5V电源无输出,直流300V正常,检查外围二极管,电容,电阻正常,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型号是ATH4TA,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资料,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下,该芯片的5,6,7,8号脚连在一起接变压器,另外,我用5V电源直接连电源输出端来测试整个智能插座的控制部分,一切正常。如果找不到替换零件,打算舍弃原有的5V电路,放一个手机充电器的部分进去,来修复这个插座!

网友:
米系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你先把这个芯片的引脚功能测一下,比如第几脚是VCC,VCC供电正常不正常?第几脚是地?第几脚是反馈?然后再根据这些去找可能匹配的芯片

网友:
先外接5V用着呗,以后有资料了再换,这样最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小米产品,电源芯片大部分找不到资料,需要自己画电路图分析,然后根据电路找芯片代换!我修过这个插座,忘记当时用什么芯片换的

网友:
VIPer22是5、6、7、8连在一起接变压器的。

网友(2024-08-07):
你好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的USB插座旁边有个贴片二极管当时被我拆掉了,不知道型号了。能帮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