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问一下老款骐达刹车灯泡型号

楼主(2020-01-01):
06年自动档骐达,右刹车灯烧了,修车的换要30元,混数码的哪能这么败家。想自己换,但不知道型号。谁告知一下,免得我多拆一次。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拆下来之后去问淘宝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拆下来之后去问淘宝卖家

方便拆的话我就不问了,没有车厍,拆完又得装回去,买了灯泡又是拆装

网友:
你还是要自己拆开看下的!或开小灯再刹车看下是否高低脚双丝灯泡,拆看最好,淘宝2个结果,

看别人贴是高低脚双丝的

网友:
日产尾灯不好拆吧  车型忘记了  我记得修车那年拆一个日产尾灯拍裂了

楼主:
网上查到是P21 5W,去实体店买了一个飞利浦的,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到是P21 5W,去实体店买了一个飞利浦的,5元

呵呵 你去错实体店了吧  飞利浦的没那么贵  不过建议你买佛山照明的  FSL的  质量好还便宜 4毛5一个 10个一盒子才 4块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查到是P21 5W,去实体店买了一个飞利浦的,5元

5w可能是尾灯(非刹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w可能是尾灯(非刹车)

是这个,21w+5w,双灯丝

网友(2020-08-11):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21w+5w,双灯丝

我自己车,前几天也坏了个,摩配市场去找的,一般店还只有电动车或垃圾灯泡,易黑易坏哪种!后来去朋友店玩,问哪有,他告诉他就有不少,先拿出的电动车的,fsl10w/5w的,再找出来fsl21w/5w的,第一给我配1176好像,平脚的,后来又回去找,1016高低脚,他拿了一盒10个就送给我,用不了那么多,我就拿了2个,用1个,留了个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