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020活动16g旋转u盘依然是扩容的,cbm2199s

楼主(2020-01-01):
chipsbank
cbm2199S
EAF269

PF207MB

APToolV7100_19-03 可用,但量产启动分区后无法二次量产,工具不识别

网友:
一看外观就是个山寨

网友:
我捡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U盘,不过是128G的,里面有50部电影,正常电影

网友:
双分区启动不需要搞什么量产启动盘了。.以前病毒多现在都不见影,,,

网友:
还不如自己拆手机做。。

网友:
看上去只是比黑胶盘强点,会芯片级维修手机的话,可以换一个好点的存储颗粒。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