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一个9V直流电源并改输出极性

楼主(2020-01-01):
家里一个大玩具使用9V直流,前些年的路由器交换机都是使用的9V电源,家里有一堆9V交流、直流的电流头子。
但这个大玩具使用的是内负外正的,和我们平时使用的内正外负相反,家里只有一个电源头子是附合的,但还要用在效果器上。改一个吧

本来想用变压器的那种,但翻了一堆四五个都是输出交流的,如果改直流输出的话,估计里面空间不够,再加上都是用什么超声焊接的,不很容易拆开,用手电也照不透看不清里面空间大小,作罢。

使用直流的开关电源这种吧,本来就是直流输出的,拆开后把里面的焊点调换一下就行了
然后再把外壳粘一下就行了

下面就拆开看看吧

选中了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个设备上的东西,这个电流还不小,850mA的,其他的都是600mA的
这个也没有标识着是什么link,什么sys上面的

9V直流输出,850mA,内正外负

上小台,用个改锥压,狠狠的压

换一面再压,开了个小口就好办了,用个改锥撬一撬就开了

还算不错的拆开了,没有造成大的损伤,挺满意

板子背面有点小贴片挺干净的

正面和昨天拆的那个充电头差不多的结构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37&extra=page%3D1

没有传说中的光耦出现,也是这么个蓝色的东西,我也不认识,有字的一面在里面也看不见看看看看,也是一片森林啊,针脚不能剪短吗?看着怪不舒服的

这面一堆白胶用来固定着上面的元件,省得由于震动弄掉了或者弄开焊

这个小八爪应该就是开关电源专用的什么芯片吧,看不清楚,换了几个角度都看不清楚

通电测量,内正外负,9.23V,但是不稳定,都是小数点后面第2位改变

上十多年的电烙铁调换一下板子上的接头就变成了内负外正了,测量9.25V,但也不是很稳定,小数点后第2位数值跳动。
不过还正常,手也咆哮,表也不精确,胜利890c+,表也是十多年的表了

401粘一下就好了

最后弄个签把原来的标记盖住了,写好了外+内-,省得弄混了

好了,弄到这里就成了,插到大玩具上,成功,挺好
但还是觉得想使用变压器的那种。等以后有机会再改吧。

并祝大家开心

网友A:
台钳大法  果然厉害

网友B:
线剪断,对调焊接,热缩管套上,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C:
这是立德的电源 能不好吗!

网友D:
插座选外正内负,是要用来断开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钳大法  果然厉害

但是那个长的像苹果的那个头子就没拆开呢,只能是用斜口钳一点点啃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剪断,对调焊接,热缩管套上,我都是这么干的。

想过这个方法,但感觉不好看呢,总是多了一个接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立德的电源 能不好吗!

这个立德的电源很好吗?我不知道啊,我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座选外正内负,是要用来断开电池的

可是我那个效果器里面并没有电池啊,怎么也是内负外正的啊,感觉好奇怪
就像,现在绝大多数的汽车点烟嘴都是内正外负,可是也确实存在少量内负外正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弄成统一的

网友E:
外面调正,负吧,省事

网友F:
看着挺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面调正,负吧,省事

外面剪线就行,但是不好看,这个壳子也挺好开的,就在里面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挺不错的说。

楼上一位大哥说这个是什么立德的电源,我也不懂,人家说好应该就好吧

网友G:
我粘这种电源都是704硅胶的,挺稳的,主要是以后再开盖不难

网友H:
以后没看清楚随手一插,冒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以后没看清楚随手一插,冒烟了。

担心的话,一种把插头和设备粘住在一起,另一种拆开设备,把导线焊接在里面,省的拿错电源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后没看清楚随手一插,冒烟了。

我把这个放到我大玩具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担心的话,一种把插头和设备粘住在一起,另一种拆开设备,把导线焊接在里面,省的拿错电源悲剧。 ...

对,把电源和大玩具放一起就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粘这种电源都是704硅胶的,挺稳的,主要是以后再开盖不难

没有704,只有401,不过刚又看了看,压的不是很结实,缝隙有点大,等哪天坏了再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