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压力锅显示E3并滴滴叫

楼主(2020-01-01):
九阳电压力煲JYY-50YS6A,大姨子(不是大姨妈)叫我修修看,她说时灵时不灵,烧一会就显示E3并滴滴地叫,网上查资料说是锅底中央的检测温度的问题(红色插口)或者是锅盖的蓝色开关线断了,提问1,我测这个红色的线两端是不通的,是否要外部加热才有阻值,我用风枪加热后阻供值下降,应该是正常的。2,蓝色线是上盖的一个开关,按下也是断路,是否是线断了,这开关是不是就是上盖合上锁紧的检测功能

楼主:
我把那黑色弹片开头拆开,处理了一下触点,现在它的电源线没拿,跟普通的不同,估计是好了

网友:
上盖的黑色轻触开关接触不良。你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量蓝色插座的两端,然后把轻触开关按一下,如果响了,证明它是好的,否则换个新的轻触开关吧。

网友A:
蓝色线插头按下开关是短路接通的,如果不通就是中间断线(最常见)或开关触点接触不良。这个是检测锅盖是否旋转到位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线插头按下开关是短路接通的,如果不通就是中间断线(最常见)或开关触点接触不良。这个是检测锅盖是否 ...

谢谢,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