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带,手机摄像头下频闪

楼主(2020-01-01):
220v灯带,灯带插头里面就一个整流桥,变220v
左右直流。用手机拍照时有时会有点频闪。加个电容滤下波就可以改善。
加了后:

加前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确实频闪改善了,不过灯带输入能量也变大了,会发热增加甚至烧灯带。
最好还是想办法给其供约190V直流电

楼主:
以后还是买低压LED灯带。不是很常用将就用着算了。反正人眼感觉不到。

网友(2021-02-24):
我也是加了个电容,功率变大,更亮了,客厅经常用的灯带已经有3段坏了,另外两个不太常用,目前还都正常。

网友(2021-06-03):
能否对半分成两段,每段各用半波整流+大电容滤波,这样每段直流电压不大于155V,亮度会低一些,但寿命会很长,而且没频闪,刚好把两个半波都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