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家里放了10年的功放不响了 电容怀孕顺带求教

楼主(2020-01-01):
家里放了10年的功放不响了。开机屏幕亮但是没声音 拆开看见主电容两个都怀孕了 通电时很热 两个主水泥电阻也烫手 请问换了主电容 会不会解决问题?下面上电容拆解图

拆的时候还有一股气体 有点臭味

楼主:
功放不在手边 是分立元件的 暂时没有图片

网友A:
大师说电解电容的电解液有毒的 ,少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说电解电容的电解液有毒的 ,少碰

还好摸完就洗手了

网友:
有问题的电容电阻换上之后,最好先跑遍线路再通电吧
如果懒得跑线路,就多备几个电容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HF 四川大森电子的电解电容品牌。 质量一般,跟ChengX的差不多。

网友B:
把这两颗主滤波电容换了,输入端接地在用万用表不接喇叭看看输出端的电压是不是接近零,或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两颗主滤波电容换了,输入端接地在用万用表不接喇叭看看输出端的电压是不是接近零,或电源电压的一半。 ...

输入端接地?音频输入端本来不就是一个地一个音频输入吗 难道音频输入也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