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0第一柝,修黄花温控烙铁,但没成功,不知何故。

楼主(2020-01-01):
黄花温控烙铁前天突然不加热了,今天有空拆开一测,电热棒加热端和测温端都断路,以为换一个就可以了,找出买烙铁时备买的电热棒上去,通电后却不加热,指示灯亮一下,就变很暗很暗了,不知何故。原来加电热棒标有905e,换上去的标有907h。

楼主:
电热棒标贴上说905e和907h两者通用

网友:
通用的,就是发热丝加个热电偶。。。

热电偶交换下引脚试试,不行那就查电路吧。。。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也有一支907黄花烙铁,没用多久,发热丝断了接上还能用,要不送你,不过运费你得给,

网友:
从图片看你新装上的发热芯接线正确,可能控制板有坏的地方,我也有个这个型号的烙铁,用了8年,去年不发热了,症状是红灯一直亮,不发热,拆下来测量发热芯的热电偶,发热丝,都是通的没开路,测量加热引脚也有电压,就是不发热,淘宝买了个发热芯也是喷码的907H,换上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