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771老电脑硬改和加压超频

楼主(2020-01-01):
今天元旦休息,把老二奶机(主要用来刷机开卡量产等用)拆了打理一下灰尘,顺便把它从主板上硬改了,省得接触不良。顺便加压超频。
如下图原来的cpu是硬改在cup上的。我这不是手痒吗,闲这两个点不平把它铲了,硬改在主板上。

首先找好要改的两个点的位置。

然后用尺子量出距离主板边缘多少。再在主板背面找到对应的位置。

背面找到对应的位置,用砂纸或小刀刮开保护漆,再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一下确定要交换位置的两根针脚。

把这二根线用小刀切断
用一小段电线里拆的细铜丝交换焊上。

怕不稳固用ab胶封装一下就成了,这下这个主板就成771专用的了,要用775得贴护舒宝了。
下面为了超频得改电压。771和775cpu电压定义如下图

这里为了好改和好超频我选了改成1.3v这一组。看上图只需vid4和vid5选高电平,其它vid接地低电平。

找到主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ncp5392p.

ncp5392p针脚资料如下

看上图,要得到1.3v电压我得把ncp5392p的2,3,4,5,8,9脚接地拉成低电位,6,7脚则切断从cpu过来的vid4,vid5.

硬改完电压是这样的,以后无论上什么cpu电压都是不会变了,超频也好超了,但估计节能是不可能了。

主板改好电压cpu超频400没有问题了,cpu改400外频如下图,只需用胶带把两个触点屏蔽。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
啥U,还费这么大劲

楼主:
e5430 超3.2g 图好玩了,估计主板加cpu还不值50块钱。

网友A:
改1600FSB若不加强北桥散热,北桥很容易不久就过热脱焊了。另外,CPU已经不如主板值钱,改CPU岂不是更划算?

网友:
既然CPU已经是开槽且硬改过的,完全没必要再折腾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1600FSB若不加强北桥散热,北桥很容易不久就过热脱焊了。另外,CPU已经不如主板值钱,改CPU岂不是更划算 ...

说的是,北桥容易烧。

网友:
看来是挺会折腾的

网友:
也就是不值钱了才这么弄……换个贵的你试试

网友:
两个字,闲,秀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楼主的电路吃的很透,赞~!

咱电脑版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
这也是练练手啊。

网友:
楼主太狠了 佩服佩服

网友:
依然记得13年的时候771处理器爆火,当时也跟风入了,但是两块二手主板都GG,还没用过几次。

网友:
L5420用了5年,到后面主板音频、时钟全挂。。。还坚持用于挂机

网友B:
刷了微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微码了吗?

我的cpu是c0版的不用刷微码就支持see4.1和vt-x. em64t了。不过刷微码其实也很简单的。用bios工具添加就行了。

网友:
当年的高手。

网友:
呵呵
我这里只能该外频的E5300

网友:
配置也太老了 浪费自己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