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风枪加热管脱焊激光焊接完美修复

楼主(2020-01-01):
风枪固定口与热风管中间脱焊,加热芯接口处是耐高温塑料,大概在300度的耐温,
当地街上的焊接都是大焊机或者亚弧焊,都是怕把风枪加热管接口塑料件烧坏,由于当地没有找到有冷焊或激光焊的商家,当地有冷焊机生产厂家,但是一个小东西找人家厂里帮忙焊一个是没有人愿意理你,只有求助广大的坛友了。

最好是有激光焊接或冷焊机的坛友帮忙有偿代加焊

元月2日更新,脱焊已经修复,找到当地激光焊接的修复完美

原来是2个焊点的,加固焊接焊了4个焊点

网友A:
先把铆钉钻断把塑料件拿下来,焊完后再用沉头螺丝固定塑料件不行吗?

网友:
找耐高温的AB胶,塑钢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铆钉钻断把塑料件拿下来,焊完后再用沉头螺丝固定塑料件不行吗?

边上的铆钉2个,中间一个柳丁连到出风口的,一共3颗,取了怕中间有散碎的,如果有散碎就不太好装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上的铆钉2个,中间一个柳丁连到出风口的,一共3颗,取了怕中间有散碎的,如果有散碎就不太好装回去, ...

中间那个一般是个整体的陶瓷芯,正常使用应该不会碎。当然,要是想取出来的话就个位置要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一般是个整体的陶瓷芯,正常使用应该不会碎。当然,要是想取出来的话就个位置要小心点 ...

如果有冷焊机焊接应该不需要拆解柳丁

网友:
冷焊机6000一台

网友:
氩弧焊点一下,然后让工件冷却,然后再点一下,然后让工件冷却,以此类推,可好。
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B:
这把风枪肯定不错,所以才想着去修复吧?

网友C:
楼主,问下激光焊花了多少钱?以后去焊接就知道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激光焊花了多少钱?以后去焊接就知道价格了

找对人一根烟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把风枪肯定不错,所以才想着去修复吧?

恩1300W功率,现在的室温,0-500度,基本上在10秒左右,回温迅猛

网友:
焊接修补的不错。

网友:
这焊枪芯不错  不会是小厂货能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