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鱼跃血压计,再次改造适配电源!

楼主(2020-01-01):
『 元作 』拆解鱼跃血压计,再次改造适配电源!

原鱼跃血压计,改造了恒流恒压电源,比较笨重。

这里打孔穿过去 ,
原来的电源插座,是辅助电源 ,不能直接只用适配器 。

测试发现血压计使用的电流并不大 。打算更换更小巧的电源适配器。

百宝箱里找出来这样一枚适配器。

输出电流1A   ,余量很足。

只是接腿不一样

剪掉,重新接线 。

顺便测试输出电压 6.155V 足够 。

采用焊接处理,防止接触电阻大。

防止折断,这里上了带胶的热缩管。

胶水很足 。

进过测试效果很好 。

这样的血压计使用起来方便多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看来用诺基亚的6V500MA的手机充电器也可以。

网友:
台子上得电源做的不错

网友:
原来外接电源是插孔的,楼主给改成直连了?

网友:
还以为准备改个升压的

网友:
这么折腾也是挺方便的。

网友:
可以不用顾虑导线长度的时候,
我喜欢在做接头的时候切不同的长度,
这样一来两根线的接头就错位了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我弄了个插孔,那样更不容易插错

网友:
万岁爷又在折腾这个血压计啊

网友A:
有个同款的,老显示E7错误,带子已经绑很紧了也不行,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本来就是使用电池,方便面使用的,你这一搞反而麻烦……

网友(2020-03-12):
用4粒松下低自放充电电池,家用也可以管很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使用电池,方便面使用的,你这一搞反而麻烦……

俺也有一个鱼跃血压计,能用电池,也能单独使用电源适配器(不安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也有一个鱼跃血压计,能用电池,也能单独使用电源适配器(不安装电池)。 ...

在固定的地方用电源,活动的还是电池方便!

网友:
看我改的

网友:
台子上得电源做的不错。俺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的,老显示E7错误,带子已经绑很紧了也不行,不知道啥原因

臂带漏气????

网友:
俺有点纳闷,码友拆的血压计有单独电源输入插头,说是接辅助电源的,不能单独用,那它是辅助嘛的?

网友:
鱼跃血压计随机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