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能否接硬盘做宽带网上的云盘用

楼主(2020-01-01):
路由器能否接硬盘做宽带网上的云盘用,如果能用应该如何做,请知道的介绍说明。

网友:
能,怎么用看路由器说明书

网友:
路由做NAS,搜下教程...

网友:
啥路由器 我的小米有usb接口  直接插上硬盘用小米软件就能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的是天翼网关2.0 2.4G,有USB接口。就是不知如何使用。我找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