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拔草,飞利浦SHP9500头戴耳机开包

楼主(2020-01-01):
去年年底买了一付JVC的S500头戴耳机,主要拿来在上班处听,这次入的SHP9500是摆在家里用的。

这是老包装的库存货,新包装貌似换成黑色调的了。

头天早上订的货,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快递效率很高。

包装外盒顶部的提手,是内盒的。

外盒侧面。

外盒底部。

打开外包装,里面还有个内盒。

打开内盒,里面只有耳机和线材(耳机其实还有个无纺布套保护,已经被我拿掉了)。

线材插头细节,有一侧是铝合金的,另一侧配了个6.5的转接大插头。

拔掉大插的样子。

耳机本体细节。

换个角度看。

侧面的单元,飞利浦标志性的金属网格和单元声道标记。

耳机罩用的布料材质,缺点是耐污性不太好,优点是比仿皮蛋白棉的软。

头梁侧面和右侧单元细节,不锈钢材质的坚实度让人放心,头梁上的标尺定位孔方便记忆定位头梁的位置。

分离式耳机插孔。

插上插头的样子。

头梁顶部的飞利浦标志。

单元侧面细节,做工优秀。

硕大的包裹式耳罩,戴起来很舒服,长时间也不会压迫到耳朵。

下面这个是服役近13年的飞利浦SHM7410耳麦,现在可以退役了。

用了十多载,成色还较新,有点舍不得丢。

对比了一下,音质肯定是差了几条街。

标记也是印在头梁顶部。

以当年的眼光看,做工也不算差。

网友:
恭喜朋友新年玩具到手!我还是喜欢森海塞尔和拜亚动力!我手头有一个用了近20年的森海塞尔HD580(2000年花了2600元买的),还有十个森海塞尔入门级的HD201,至于森海塞尔的耳塞和小耳机,也还有好几个...

网友:
不见得比s500好

网友A:
飞利浦还保留有耳机部门?

网友(2020-02-15):
便宜量又足

网友:
包装好像跟前几年的不同了,声音比深海赛尔201好点,耳机论坛吹得很响的耳机。

网友B:
网上的评价   9500是暖声,通透程度一般。明显偏下盘,低频量比较多,气氛渲染能力还可以,但质感欠佳,下潜很浅,凝聚度不高,力度有所欠缺,向中高频有明显蔓延。人声有些贴耳,声音偏厚,比较柔,密度较低,颗粒感较明显,结像不算清晰,有些弥漫。解析表现一般,有点糊,细节有丢失。因为开放式结构的缘故,声场和表现不错,比较充裕,不过器乐定位仍是不太明晰。高频表现不太好,比较暗,略肥厚,力度较为缺乏。

网友:
声音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C(2021-08-18):
这个耳机听感到底怎么样

网友D(2021-12-06):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还保留有耳机部门?

被三星收购,但是名字没换。

网友(2022-01-12):
飞利浦耳机音质真不咋地,不是它的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耳机听感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50mm单元,还是有优势的,据说同价位无敌手,但我也没听过同价位的
但肯定比索尼的1000元蓝牙那款强,那款我听过。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评价   9500是暖声,通透程度一般。明显偏下盘,低频量比较多,气氛渲染能力还可以,但质感欠佳,下 ...

这个都说低音偏少,属于中上盘,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还保留有耳机部门?

卖掉了,现在是冠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三星收购,但是名字没换。

三星收的是哈曼 - -!!!飞利浦耳机是被冠捷买了。

网友(2023-02-20):
楼主用的怎么样,过来说说啊

网友:
在没人的时候用吧,就跟个小音箱似的,不隔音

网友(2023-03-24):
当初在这个和漫步者H850之间纠结了几天,后来选了H850,感觉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