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投影机视频线更换VGA免焊接头---元旦快乐

楼主(2020-01-01):
  投影机的视频线出现接触不良故障很久了,网购选的VGA免焊接头DB15公头3+6公头带螺杆MV601型号。

附件还不少

不知该叫什么----线箍?

DB15公头3+6

这条投影机VGA线线有15米以上,爬高换线还不如换头方便。后来拆开发现断线点在磁环和VGA头中间位置,还是浪费了不少时间!

拆解VGA头---想多利用些线,同时观察线序

很牢固,费时费力!

切断吧,线序也看不清

整理好线头,发现红绿蓝线芯一拉又出来约5cm的断丝

只好继续整理

应该是3+4公头线序

商家只提供了3+6和3+9的公头线序

参考3+6的公头线序接不出图像,把黑线取出才可以

只好用表测量原VGA头,之后改制如下---切断图中铜箔

焊跳线

按原VGA头线序接

另一侧

开始组装

螺杆用不上就免了

连接电脑

输出正常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  不过断点有点坑  话说不改不能用吗 感觉这样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意思  不过断点有点坑  话说不改不能用吗 感觉这样不方便

红绿蓝信号线三条线芯都断了,使用时稍微一动-----不是无图像就是图像偏色发红。

网友:
不错,厉害,遗憾的还是动了烙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绿蓝信号线三条线芯都断了,使用时稍微一动-----不是无图像就是图像偏色发红。 ...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  学习了  看来这玩意还是要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  学习了  看来这玩意还是要买好的

这个线也可以吧。主要是长期使用不断弯折所致,而我开始一直以为接线是在VGA头处开焊了,判断失误!

网友:
只要原来的头子不断针,剪掉断线焊接继续用

网友:
真是够折腾的。

网友:
一看就是会议室的,大红桌布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节日快乐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是线经常弯折

网友:
这东西不是像网线一样两头都对应着不行吗?我没弄过这样的,外行的说法,别笑话我啊

网友:
不焊接的有时候长了会有拖影或者雪花出来。

网友:
早先用网线DIY过5米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偶还是觉得焊线的稳当点,反正又不会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