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问题

楼主(2020-01-01):
由于有现成的60l电热水器一个,所以想在洗澡间安装上去串联进阳台的燃气热水器管道里解决洗澡开水前一段冷水问题。百度过好像很多人这样做过,那么我买膨胀螺丝挂钩卖家说是m8*90,该用多大的钻头打孔呢?还有就是电热水器的进水口有一个泄压减压阀里面有塑料结构件会由于进的50度热水导致损坏吗?最后是这样操作实用吗?

楼主:
占楼!就是家里没有回水管不考虑回水装置了,最后还是想利用上现有的电热水器!网上说的串联方案好像最好用的即热式电热水器,6000w有点怕啊

网友:
电热水器串联燃气热水器,先考虑水压够不够燃气热水器开机。

网友:
在洗澡间加个6-10L电热水器就行了,我是阳台有燃气热水器,洗澡间加个6L电热水器,夏天只开电热水器,泄压减压阀没坏过 。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A:
电热水器串联燃气热水器就能解决洗澡开水前一段冷水问题?你听谁说的?
燃气热水器那段冷水全灌进了电热水器,这团冷水怎么算?最后还不是你冲凉时候用?

网友:
有燃气的了为什么还要电的,电的不安全啊。

网友:
你这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串联燃气热水器就能解决洗澡开水前一段冷水问题?你听谁说的?
燃气热水器那段冷水全灌进了电热水 ...

电热水器一般是长期处于调温状态,出水就是热水,燃气热水器至电热水器之间一点冷水进热水器里面以后不影响出水温度。

网友:
两个热水器之间离得很远吗?不太远的话真没必要折腾,点火后的那点凉水能有多少,不舍得放掉的话,用盆接了洗衣服、冲马桶什么的就是了。

网友:
还是装回水装置吧,有不用回水管也能装的方案

网友:
没回水装置就多放会水。。。非弄一个不安全的电热水器,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