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机家用

楼主(2020-01-01):
    最近,在做一个家用车机播放器时,遇到了一个奇葩的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考虑到问题比较特别,朋友们也许会遇到。因此想把它分享出来,以资相互借鉴,少走弯路。
    我用的是大众34D 035 185A拆车机芯。本来组装前各项功能都已经试好了,可装入机壳后却出现了屏显、开关、指示灯都正常,就是喇叭没有声音。我是一通的查找,始终找不到原因!一直憋了有两天,急得我是团团转,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机器肯定没烧。因为装机前已经试听了好几天,重新接线时也没有出错。直到在外面直接断电时听到喇叭有“咯、咯”声,主机总电流也不是太大。更加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但问题到底出在哪呢?于是就不着急了,慢慢的查。喇叭:正常,喇叭线:正常,供电:正常……。还有哪儿呢?当量到喇叭线和机器外壳时,通!!!难道音圈和喇叭壳短路?通过仔细查看,原来是由于空间太小喇叭线又较粗,焊接时把喇叭接线片弄变形了,音圈线与喇叭壳短路,机箱又是金属的,造成了功放输出对地短路,功放模块自动保护,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奇葩的故障!
    原因找到了,解决问题就不是难事儿了。从这件事来看,大众的车机的保护功能真是非常强大!由此联想到,在车上安装、维修车机也要注意:不能让喇叭线搭铁。

网友:
做得很好,可惜没过程

网友:
外壳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A:
壳子做的漂亮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做的漂亮

过奖了!

网友B:
思路不错,做的漂亮,如何解决铁皮共震问题?不然声音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做的漂亮,如何解决铁皮共震问题?不然声音不会太好。

几乎没有共振,喇叭后面是内径80毫米厚10毫米ppr管作的箱体,内部填充彭胶棉。相当于两个独立的封闭式音箱!

网友:
这外壳秀!目前看DIY车机改家用最完美方案了。。。

网友:
家里也有同款漫步者音箱

网友:
制作得很漂亮,楼主肯定费了不少心思

网友:
机壳做的真漂亮

网友:
制作的真漂亮,楼主有没有制作过程的帖子???

网友C:
我也在用和楼主同款的大众车机,楼主型号报错了,应该是3AD 035 185A,这款车机需要加解码芯片。

网友:
你的壳子是自己做的吗,做得不错。

网友D:
外壳加工真是费了不少力气,不过可惜的是,大众的车机音质其实一般,要听比较好的音质应该选择丰田系的先锋车机,本田系的三菱车机。除此以外,国内航盛的车机,由于采用了中规中矩集成度相对较低的多芯片方案,音质也是尤其出色。我无意间收到过一台航盛的日产天籁低配车机,音质尤其出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加工真是费了不少力气,不过可惜的是,大众的车机音质其实一般,要听比较好的音质应该选择丰田系的先锋 ...

谢谢来访,希望以后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和楼主同款的大众车机,楼主型号报错了,应该是3AD 035 185A,这款车机需要加解码芯片。 ...

型号应该不会错,有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