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ANDISK SDTNSICMA-064G 15nm TLC 1znm ID:453E9AA37E51

楼主(2020-01-01):
SANDISK SDTNSICMA-064G 15nm TLC 1znm ID:453E9AA37E51

看大佬有用SM3268AB开出来的,手上有4个颗粒,可是怎么开都开不出来,用CBM2199/IS917也尝试过,能识别,就是量产不能完成。
现在贴在AU6989BTC上,但是只能开出一半容量,心情糟糕透了。
有没有大佬成功的,给留个梯子。

网友A:
3268开不出来。。最多开到2.0模式可以用。后来上了3280,才算完美了。当然,还是tlc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开不出来。。最多开到2.0模式可以用。后来上了3280,才算完美了。当然,还是tlc的速度。 ...

这个片子用3280能开么?  多少的速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用3280能开么?  多少的速度啊?

好像30-40,读200多。。给朋友很久了。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A:
好像30-40,读200多。。给朋友很久了。

没锁吗?我的只有1ce

网友:
58xt百分百能搞定

网友(2023-07-30):
用哪个版本的工具,我两贴成功,四贴一直搞不定

网友B(2024-04-18):
2258xt +15nm颗粒要用哪个工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58xt +15nm颗粒要用哪个工具呢/

论坛里直接找av大佬出的整合包,SM2258XT万能包v2-一个工具开几乎所有制程(Avidia-Modify)

网友:
就一颗的话不值得上3280和固态主控,6989gtc你看看是不是开了半容量检测,设置改成低级格式化,ECC设定为自动或者12看看。

网友(2025-07-15):
AU89103可以开,但是速度慢慢的

网友:
是不是颗粒本身就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直接找av大佬出的整合包,SM2258XT万能包v2-一个工具开几乎所有制程(Avidia-Modify) ...

兄弟,能否给个传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