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太阳能电池板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2020-01-01):
淘宝买了10片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板,据说是6v6w的,先是做了个2串2并的,没做防倒灌,大太阳下结果只有200ma,准备重新做个3并2串的,请教下各位,我画的图中方案一和方案二哪个好一点,防倒灌二极管1n5822,稳压二极管in4735a

楼主:
还有,请教下转化率那么差吗,说好的有6w我2串2并理论上也有12v2a:cry:

网友:
先测试单体.测短路电流.
串联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每块板并一个旁路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下转化率那么差吗,说好的有6w我2串2并理论上也有12v2a

看你的板子边上有被遮掉,这样会大大降低效率的,由于是串联,你的输出电流只有遮掉最多的那个单元的输出电流

网友B:
看看短路电流有多大 多数都是虚标的 在总输出串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脱裤子放屁,你都串联起来的,加什么稳压管?太阳能板加稳压管是想干嘛?,还有方案一你俩并三串确定是12V?太阳能板只要有个防反倒灌二极管就行,至于功率没标称那么多,一个是现在冬天,除非你处在光照充足的经纬度并且太阳能板的光照角度正确。还有个可能太阳能板是有寿命的,二手的老化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D:
太阳能板功率一般都是对半的,商家写的都是开路电压和电流,不会写带载电压电流,所以还需要你自己测试,有些商家卖的板子有问题功率更低或者好坏掺和一起卖,其次就是二极管不用串这么多,只需要在总输出端串一个就好,个人测试发现串联二极管(板子自带的,好像是ss54)会导致功率降低很多,所以最终直接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板子边上有被遮掉,这样会大大降低效率的,由于是串联,你的输出电流只有遮掉最多的那个单元的输出 ...

没有遮挡 边上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短路电流有多大 多数都是虚标的 在总输出串二极管就可以了

昨晚测了顶多500平均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裤子放屁,你都串联起来的,加什么稳压管?太阳能板加稳压管是想干嘛?,还有方案一你俩并三串确定是12V ...

嗯嗯,方案一是18v,搞错了,稳压管确实加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板功率一般都是对半的,商家写的都是开路电压和电流,不会写带载电压电流,所以还需要你自己测试,有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2好,只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方案1总体看有3个二极管串联了,压降大。

太阳能电池这种高内阻的玩意,直接相同数目的串连,然后并联,最后在总输出那里接一个二极管就行,不用考虑相互之间的电压不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晚测了顶多500平均300

晚上用的什么太阳?莫非用碘钨太阳灯当光源测试的么。一般一个平方的光伏板能出150W,目测你那么大的面积,应该和标称的功率大小也差不离,如果是在正午晴好太阳光照下,把你的光伏板水平平摊进行测试,那短路电流能达最大500mA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本来冬季光线就偏弱,再上太阳背板有布料等热障,也确实会影响出电性能。硅太阳电池片,上层是N型硅为负极,下层是P型硅为正极,两层之间是PN结区,所以正负极本身就相当于一个PN结的二极管,所以每个单体光伏硅电池有0.6V左右的电压,被这个正向导通的二极管钳制,相当于一个0.6V的稳压管并在上面,所以如果光伏电池开路,电流会在这个自体二极管上流过,你单块电池粗看有12小片级联,也就是相当于有7.2V的一个稳压管并联在你这个单块电池上,所以另加稳压管自然是多此一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晚上用的什么太阳?莫非用碘钨太阳灯当光源测试的么。一般一个平方的光伏板能出150W,目测你那么大的面积 ...

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

这是光伏电池的两种等效放电回路,左右两个等效回路中,圆形那个象征光伏电池的恒定光照后生电的恒流源特性,和它并联的二极管则是自体PN结构形成的固有二极管,因为在恒流源正向偏置作用下形成回路,自然同时会把这个恒流源电压钳制在0.6V左右。图中右部还多并了一个电阻是考虑了因工艺质量轻微漏电,图中还多串一个电阻则考虑了电极导线电阻。最终富余的电力就都输出给外面的负载RL。大面积串联组件还要考虑受光部分阴影,导致恒流值不一致,虽然自体有二极管结构,但它在其它串联电池反向电压偏置下处于截止状态,因此必须并联反向的二极管,为其它电流较大的串联组件进行续流,这就是光伏组件中常见的旁路二极管,不过为了减少成本,旁路二极管跨接级联数的单体电池数常常很大,毕竟不太可能每0.6V就反接一个二极管,因此防阴影的精度也有限。

网友E:
光伏电池的恒流源输出特性,而恒流源本身特点就是内阻大,加上等效稳压管这些特性后,如果加防倒灌二极管,两块并联的光伏板输出电压有不平衡,那电压稍低的一块板上的串出的二管板就被较高的一块的高电压反向偏置,导致低电压的一块无法将电能正常输出,效率变差。如果觉得原本并联的两块电池电压输出难建立平衡,当加上二极管后所谓能平衡,实际还是靠大内阻本身轻易建立了平衡,这和加不加防倒灌二极管没关系。只有需要大功率升压充电电路中才要防倒灌,那种情形下,万一升压二极管击穿短路,更高电压的充电电池对光伏板放电,光伏板就烟花了。

网友:
12V电瓶用太阳能电池,最少要开路电压18V以上才有点效果,最好是24V,越高电流越大,太阳能电池主要受太阳能光伏特性的影响,内阻是比较高的,而且是个动态的内阻,后面接的电瓶,内阻低得可怕,直接对电瓶充电的时候,会迅速拉低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太阳能电池的内阻会导致电流迅速下降,所以要想电流上去,必须要有匹配后面内阻的控制电路,也就是MPPT的管理模块,这个管理模块的功能就是按照太阳能电池的伏安曲线,控制输入电压在最大功率点上,输出才能最大电流。没有这个,你这个电路无论怎么弄都是极低效率的,电流能过200ma,就算不错的了。

按照你现有的材料,4串,加上MPPT模块,中午的时候,如果电瓶是12.5V,电流起码能到800ma,你这种电池板,我早就装车用了,有和没有MPPT真是天壤之别。

网友:
直接用三片6V的串联充电,再串一个硝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你的铅酸电瓶要大于14伏才能充电吧,12V太低充不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伏电池的恒流源输出特性,而恒流源本身特点就是内阻大,加上等效稳压管这些特性后,如果加防倒灌二极管, ...

懂了,其实只要对外输出加防倒灌就行了,内部不用加

网友:
我也是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板,10并,大中午无角度平放,短路电压5V,电流1.5A: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