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毫无诚意:中国移动物联网插座X11试用体验
匿名

楼主(2020-01-01):
这玩意属于物联网设备,思来想去不知道要发到哪个板块,就丢这综合区了。
最近从移动那搞来一个智能插座,本想着移动自己也有在做物联网平台,应该产品体验不错才对,没想到让人大跌眼镜,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发个开箱看看:
外包装很素,白底盒子

底部印了产品信息,型号是CMCC-X11,能过的功率2500W:

盒子侧面印了个二维码,用于扫码下载管理APP和苗智家的,还有MAC地址、CMEI、SN:

取出后是一个三插转两孔/三孔二合一的插座,下方的小孔是一个LED,指示工作状态的:

插座底部有一个按钮,可以进行配对控制:

从包装的信息上看,插座应该是不带蓝牙的(因为有蓝牙肯定会写上对应的MAC地址),于是我下了那个和苗智家APP,开始尝试配置一下看看,讲道理这个配置过程真的给我搞得很窝火,说不好听点这插座和APP就是俩半成品,10月份生产出来的东西,搞到现在都还没完善功能实在无法理解。

首先我用一张图概括一下APP的配置流程:

相当于配置是5步走,看起来很简单也很容易上手,实际不然。首先它让我长按按键4秒,LED快闪进入配网状态,然后由我从手机APP输入家庭WiFi的SSID和密码,点击下一步之后,进入步骤4,APP就能透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手段,隔空传输这些网络配置信息给插座;其实配到第四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一头雾水了,这个APP从来没有找我申请过蓝牙权限,同时这个插座也是不带蓝牙的,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跟插座通信的。所以毫无疑问地,我等了五分钟,一直停在步骤4转圈等待中。

这时候我注意到下面的小字,说是可以使用AP模式配网,点了之后,这个AP模式看起来就靠谱了点,相对于是让插座发射一个2.4G的信号,手机接入后将配置信息传给它,所以AP模式配置也可以用一张图概括一下流程:

4步,先长按按钮5秒,LED慢闪就进入AP模式,搜索到插座发出的SSID是CMCC开头的WiFi信号并接入后,APP会将你刚刚填入的家里的WiFi配置信息传到插座上,然后一样进入无尽地等待中,等了一会,在步骤3提示超时。然后我重复了三四次依旧不能配置成功,我是真的服,做出这么一个垃圾玩意,交到用户手上,让人体验极差。
最后我在步骤3提示发送网络信息成功后,尝试了一下手动把手机的WiFi切到家里的WiFi后,这个APP总算,总算连上插座了,也可以控制它了!

不出意外地,这插座提供的功能也是有限得惊人,就nm一个开关、定时器、倒计时。连个功率显示都不给:

不过测试后基本的内网穿透还是有做的,手机和插座不在同一个局域网下可以对插座进行控制。

然后上路由器后台看了一下它接入WiFi广播的主机名,ESP_FF80C2,多半是ESP32/ESP8266方案加个继电器就了事了

对了这个和苗智家APP,在EMUI10下还会不定时闪退;总而言之移动搞这IoT就是一坨屎,技术不成熟还请别拿这种垃圾出来恶心消费者好了。
全文完

网友:
印象中中国移动没出过啥值得称赞的东西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网络的吗   联网就行 2.4g   设置时候需要手机跟插座在一个wifi上  后期使用可以用其他网    跟蓝牙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首先它让我长按按键4秒,LED快闪进入配网状态,然后由我从手机APP输入家庭WiFi的SSID和密码,点击下一步之后,进入步骤4,APP就能透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手段,隔空传输这些网络配置信息给插座;其实配到第四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一头雾水了,这个APP从来没有找我申请过蓝牙权限,同时这个插座也是不带蓝牙的,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跟插座通信的。所以毫无疑问地,我等了五分钟,一直停在步骤4转圈等待中。
=====================
只能说楼主用过的智能产品太少了
不带蓝牙的智能产品基本上都是这个过程,只支持WiFi的设备很多,都是这样连的,在APP上输入WiFi密码,然后通过某个广播的手段(记得看到过介绍,找不到了),让智能设备接收到该信息,然后完成联网

网友:
楼主自己的连接方式有问题,这种设备连接是必须要手机和设备处在同一局域网内才能配对连接的,你用移动流量,到死都连不上!!而且这本身就是个插座,只能也只是可以远程控制开和断,想要功率计功能,想多了吧,那得多少成本

网友:
感觉是楼主自己的问题吧,物联网产品大多是2.4G的WIFI连接的,反正我现在是没看到过有蓝牙连接的产品,蓝牙授权贵啊,做这个不合算

网友:
还好咱买的是小米的,很好用雨且有功率计,还很准。

网友(2020-03-16):
我觉得更让人无语的应该是把指示灯放到插座下面吧,大一点的充电头或是插销之类的一挡,基本上也就看不到了

网友:
盒子上明明写着无线2.4G标准,你还纠结什么蓝牙

这么点体积,你还想着什么功率计

lz这是拿着根白菜当翡翠呢……

网友(2023-05-13):
今天和苗智家的服务器挂了。用不了了。。

网友(2023-08-15):
现在服务器挂了,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APP可以代替。

网友:
这种,应该也是合作厂商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