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上的CD42充电放电一体板用的是IP5306 2.1A充电2.4A放电IC.

楼主(2020-01-01):
电池保护。
充电。
放电
升压。

四合一。还有个开机开关。适合自己做个小台灯。移动电源。

==================================================

IP5306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电量指示的多功能电源管理SOC,为移动 电源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IP5306 的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使其在应用时 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并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降低BOM 成本。IP5306只需一个电感实现降压与升压功能。DC-DC 转换器工作在500KHz,可以支持低成本电感和电容。IP5306 的同步升压系统提供最大2.4A 输出电流,转换效率高至96%。空载时,自动进入休眠状 态,静态电流降至50uA。IP5306 采用开关充电技术,提供最大2.1A电流,充电效率高至97%。内置IC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IP5306 支持 1、2、3、4 颗LED电量显示。IP5306采用 ESOP-8封装。

特性:

同步开关充放电、2.4A 同步升压转换,2.1A 同步开关充电、升压效率最高达96%、充电效率最高达97% 、内置电源路径管理,支持边充边放、支持负载大电流线补功能。

充电:

1.自适应充电电流调节,匹配所有适配器

2. 充电电压精度:�0.5%

3. 支持4.20/4.30/4.35/4.40V 电池

电量显示:

1. 支持 4,3,2,1 颗LED电量显示

功能丰富:

按键开机

2. 内置照明灯驱动自动检测手机插入和拔出

低功耗:

1. 智能识别负载,自动进待机

2. 待机功耗小于100 �A

BOM 极简:

1.功率MOS 内置,单电感实现充放电

2. 多重保护、高可靠性

3. 输出过流、过压、短路保护

4. 输入过压、过充、过放、过流放电保护

5. 整机过温保护

6. ESD 4KV,瞬间耐压12V

应用:

移动电源/充电宝、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设备

楼主:
那个小开关可以自己引出来。装到壳子上。

不知道它的电池保护性能如何?

网友:
这是4块多包邮那个?我犹豫好久想弄个改移动电源,我7年前的移动电源效率太低了,8节松下3100失容现在只能放出50wh容量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A:
不好用,自耗电大,

网友(2020-04-19):
请教一下,这个充电模块不用单片机的话,怎么才能一直保持输出呢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咚咚?真是难得,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好咚咚阿,太感谢了.

网友(2020-10-04):
不错,确实是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小开关可以自己引出来。装到壳子上。

不知道它的电池保护性能如何?

我这块,实测边充边放,输出电压应该是 大于 电池电压小于5v,
而非参数所说大于4.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自耗电大,

看参数100uA 还可以了吧,不知道兄弟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推荐下?谢谢!

网友:
电流检测不够灵敏

楼主:
其实可以自己实际测下待机电流。。。。100UA是有些大,,,另外一个板子我测量待机在15UA。

楼主(2023-02-15):
大家互相学习啊

网友C:
曾经我也怀疑是ip5306,但是看了一下走线又不是,不过功能都一样。
然后这种cd42还有一版本,可以一直强制输出5v不关闭!
保护性能我猜和5306一样,低压时没有5v输出,保险的话应该配一个ip3005a,低压可以截止

下面是cd42 ip5306背面特写,稍有不同

楼主(2023-04-12):
引用 网友C:
曾经我也怀疑是ip5306,但是看了一下走线又不是,不过功能都一样。
然后这种cd42还有一版本,可以一直强制 ...

谢谢交流,我也比较的不深

网友:
放电原来是输出啊,我还以为是测电池容量的放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实测边充边放,输出电压应该是 大于 电池电压小于5v,
而非参数所说大于4.7v ...

边充边放就是把5V输入端直通到输出,充电时输入端的电压可能拉低到4.7V以下,输出端的电压就低于4.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