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元旦拆修美的机械版微波炉风机故障

楼主(2020-01-01):
       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天,邻居送来一台美的M1-211A机械式电磁炉,能加热,但罩机电机不转,拆开一看原来是电机线圈氧化断线,用镊子一碰那氧化的线立即断了,用小刀刮去好的漆包线油漆,测量线圈电阻正常。于是我找来普通细电线的铜丝来接驳焊接,焊接成功,抹上中性玻璃胶作为保护刮漆铝线防氧化。现在的微波炉罩机电机都没看过有浸漆防潮垫,统一使用铝漆包线代替铜漆包线,作为义务的东西,我也懒得去买配件。
2015年都产品,邻居说没经常用,看来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A:
还好是铜线,如果铝线电机,得需要专用的铝材料助焊剂。

网友B:
中性玻璃胶对铜有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玻璃胶对铜有腐蚀!

酸性才有腐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酸性才有腐蚀吧?

仔细看下中性胶的说明,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铜线,如果铝线电机,得需要专用的铝材料助焊剂。

是铝线的,不是铜线,一样用焊锡搞定

网友C:
我家的微波炉也是美的,也是这个地方线断了,但是我一看铝线以为不能焊接就整体更换成12*12cm的工业风扇了。

网友D(2020-02-01):
楼主的邻居都坏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微波炉也是美的,也是这个地方线断了,但是我一看铝线以为不能焊接就整体更换成12*12cm的工业风扇了 ...

铝线确实不好焊接,铝线容易断,我也是接了好几次才没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邻居都坏微波炉

反正过年前给邻居修好

网友E:
机械版的好一些,那些电子面板的没多久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版的好一些,那些电子面板的没多久就坏了。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电子版也有耐用的,使用环境也是决定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电子版也有耐用的,使用环境也是决定设备的使用寿命 ...

家里一个基本上很少用的,现在就不好使了,开机通电光热管常亮,老是高温保护。当初也是一千多买的,不是杂牌的

网友F:
之前拆了个老松下national的微波炉,vfd屏幕的,风扇是铜线,变压器也是铜线,光变压器就快7kg了

网友G:
是不是可以用粗线改成低压的,加变压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拆了个老松下national的微波炉,vfd屏幕的,风扇是铜线,变压器也是铜线,光变压器就快7kg了 ...

老货真材实料,那时候的产品没现在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用粗线改成低压的,加变压器用

这是罩机电机,除了220V就是100V两种,请百度寻找罩机电机原理

网友:
楼主为环保作贡献了!
现在的厂家尽搞这种不耐用的玩意出来让用户买买买,美的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一个基本上很少用的,现在就不好使了,开机通电光热管常亮,老是高温保护。当初也是一千多买的,不是 ...

磁控管工作一段时间高温保护,看一下风扇转不转,多数是散热风扇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