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元旦前2天修美的微波炉不开机

楼主(2020-01-01):
这几天隔天接到邻居送来的美的微波炉,这是在2019年12月30日收到的故障机,表现为不开机,拆开检查电源IC炸裂,型号为LNK364PN,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突然想起有一个TNY266P,看看能不能替换?查找其引脚功能,发现两者第一、第三两脚功能对调就可以使用,于是按照思路飞线焊好通电,插上电源插头通电,控制面板的LED显示屏亮起来。还有一个IC102光耦引脚严重生锈,同时也换新的上去。

网友A:
IC炸了居然没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炸了居然没其他问题

IC左下角的光耦也换了,应为生锈严重,请看维修前的照片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美的的好多东西都用这个电源芯片好像

网友:
再查下ic旁边的电阻,二极管

网友:
电路板没有清理,差评

网友B:
维修一点儿进步都没有,什么原因坏 怎么改进 都没答案 这也叫维修?
客户长期通电不断电才是问题是起因。

网友:
IC炸了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我手里有两个好电源都是IC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一点儿进步都没有,什么原因坏 怎么改进 都没答案 这也叫维修?
客户长期通电不断电才是问题是起因。 ...

我有一个ATX电源是天天开机使用,开机也是炸这个IC,我换上去就好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吗?

网友C:
然后,楼主以后负起了本区的免费维修业务

网友:
我也有个微波炉,哪天拿回来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楼主以后负起了本区的免费维修业务

我只是业余玩玩,很难满足整个小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ATX电源是天天开机使用,开机也是炸这个IC,我换上去就好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吗? ...

一般400v电容失容会炸,反峰吸收回路故障会炸。

网友(2023-09-25):
我直接改进去一个工频电源

网友(2024-01-30):
那个光耦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