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价差百元之美的电磁炉 RT2140 和WT2118 开拆对比!

楼主(2020-01-01):
美的电磁炉RT2140 和WT2118,均购于京东,两者均标称2100W
外观上前者厚度较大,厚度和万用表差不多厚;后者较薄,和一包香烟,差不多。
内部结构大同小异,均采用铝线盘,线盘大小略有差别。前者较后者小。
主板形号均为 TM-S1-20B ,整流桥和IGBT,型号不同。

使用过程中,先是买的前者,过保后,发现IGBT发热严重,并烧坏IGBT。
为应急用,才购后后者。两者价差在100元左右。

没拆机件,对前者换了网购的同型号IGBT,没用多久又炸IGBT。
不知道是淘宝的IGBT劣质,还是板上还有其它故障。若有,换上后又能正常作用一段时间,
不解中,改天再慢慢研究。

楼主:
面对半球电磁炉等品牌不足百元的价格挑战,

看来美的电磁炉也在走没落道路,

现在的电压力锅等日常小家电,已经不再考虑美的产品了。
技术成熟的产品,同档质量。谁便宜只好选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对半球电磁炉等品牌不足百元的价格挑战,

看来美的电磁炉也在走没落道路,

电磁炉还是尚朋堂的不错

网友:
电磁炉百元以下耐用的不少,至于其它方面这个价位就不考虑了。

网友:
美的 TCL 都是垃圾的代名词

网友A:
线盘越来越苗条!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铝线盘的垃圾货。中国制造业是烂泥扶不上墙,扶不起的阿斗

网友B:
前者。。。。。。。。。。。。后者。。。。。。。。。。。。。。价差百元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那个贵那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越来越苗条!

还是 铝线的。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后者。。。。。。。。。。。。。。价差百元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那个贵那个便宜 ...

前者RT2140
后者WT2118。

后面这个贵100元左右

网友:
好像没差啊。

楼主:
刚才京东看了下,RT2140 179元。WT2118 259元。
RT2140和不足百元的半球,相差无几。
所以没必要花冤枉钱给美的送给新闻联播当倒计时广告费

网友:
分钱分货党呢?快出来看看吧,贵了一百元值在哪里了?

网友:
老产品质量不错,我一美的电磁炉用了十几年、低压是用的铁芯变压器供电、之前进水烧坏一次,只烧坏了几个贴片电阻大功率管完好(可能与铁芯变压器供电有隔离作用),进水是周边塑料框有断纹而入。

网友C:
楼主,这2个线圈直径是多大?
看JD宣传的RT2140是150MM大线圈,WT2118是188mm线圈盘,注意多了一个“盘”,会不会实际线圈只有17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2个线圈直径是多大?
看JD宣传的RT2140是150MM大线圈,WT2118是188mm线圈盘,注意多了一个“盘”, ...

小的是RT2140;相对大点的是WT2118

楼主:
第一张图和第四张图是WT2118
所以京东页面宣称的是磁氧体的宽度。
实际使用,WT2118加热略快一些。只能烧水,不适宜炒菜,因为都是锅里中央部分发热。

网友:
线圈还有塑料隔离,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和第四张图是WT2118
所以京东页面宣称的是磁氧体的宽度。
实际使用,WT2118加热略快一些。只能烧水 ...

电磁炉炒菜真的很难,火大了烧锅,火小了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