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三洋EM-L568T智能温控微波炉

楼主(2020-01-01):
微波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它给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带来了方便。我家早在1996年就开始使用微波炉了,基本上是国内刚刚有的时候。经过漫长的历练,我们家也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总结就是---你要用它做饭做菜就省省吧(主要是口感太差),它只适合加热食品。现在的微波炉功能繁多花样辈出(尤其是烧烤,纯属鸡肋。),其实一点卵用都没有,只需要好好的做好加热就行了。
五年前寻得一台加热功能很棒的微波炉---三洋EM-L568T智能温控微波炉。它带有定温加热功能(就是你设定好温度,加热到了自动停机)。用起来很爽很方便,特别是热牛奶。

它的下拉门设计非常符合人的使用习惯,取放餐具要比侧开门的方便很多。

不管你要加热的食品多或少,只要设定好温度就不用管了。这功能用了就回不去了,太方便了。

不锈钢整体成型炉腔方便清洁,25升的容积加平板结构,使它能放下大体积的食物。

现在看它已经是古董级的存在了,五年来一直为我服务没有差错。就在几天前开始出现加热不停的问题,开始是偶尔出现,拉开门再合上就好了,就没有在意。今天突然变严重了,开门再合上、按取消键全不管用了,只能关电源。看来不拆它是不行了。

拆机:

有一颗梅花螺丝防止随意拆卸的。

烧烤功能从来没有用过

三洋微波炉的传统结构,变压器在上风扇在下,缺点是噪音比较大。

微波炉的微波功率800瓦以上比较合适,700瓦甚至600瓦的就不要买了。

湿度传感器可以让微波炉感知食品的火候来更好的控制加热功率。

那位大能知道湿度传感器的原理,这个东西真的很像压电陶瓷片。

红外温度传感器的窗口

继电器上接线端子有烧焦的痕迹,说明继电器的触点温度很高,估计就是它坏了。

主电路板

下面还有拨码开关和按键开关的电路板

微控制器芯片在液晶屏下面

用的常见的sh79f166f微控制器

三洋的微波炉都具有彻底断电功能,用一个继电器配合控制电路在10分钟没有任何操作时切断控制电路的供电。想使用微波炉时只需拉一下炉门就通电了。

开始维修:

这个牌子的继电器很多厂家都在用比如美的,质量真的不咋地。

触点粘连了

我在的十八线小城市,要买电子元器件是很困难的,淘宝又需要时间。微波炉我们家一天都不能不用。只好翻出我家的上古神器---96年至今还能用的SMC 这个牌子现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当年可是不得了的大牌子。用到现在也一点毛病没有,只是受不了它的侧开门才把它打入了冷宫。

那时的产品用料甩现在的几条街

固定脚有一个不对就剪掉了,一个脚也问题不大

孔位有一点点偏差,有一点歪

安装好试机居然不通电,再找居然门开关也坏掉了。原因就是继电器坏掉后,开门时就只能靠它切断电源了,虽然标的是最大16A但是额定只有3A再加上用料不足就牺牲了。

上古神器里没有三脚的微动开关,就用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组合了一个。

这个开关的用料明显比坏掉的那个好

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加上拍照耗时两小时15分,完美收工。
当年的那台蚬华微波炉可是两千多买的,现在基本都是几百块,但是用料都缩水了。
下一步需要物色一个变频加控温的微波炉了(合适的不好找,都是功能贼多的)。

网友A:
现在发现松下的变频炉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现松下的变频炉子不错

变频的松下还行吧,可以考虑。

网友:
现在三洋的白家电都已经给国内某厂家在玩了,产品完全没底线了已经

网友:
三洋的炉子做工不错,被楼主打理的仅仅有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现松下的变频炉子不错

松下变频的在用,确实不错,变频,温控加热,蒸汽。

网友:
拆修过带WIFI控制的

网友:
对于微波炉,我主要是用它热饭、菜,热牛奶,基本不用它做菜,所以只买最便宜的,定时也是机械式的,功能越少,故障率越低。

网友:
微波炉只要有加热功能就行了,而且我优先考虑机械的,简单实用。

网友:
厉害了,还能这么拼。。

网友B:
烧烤功能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场景:冷的面包吃在嘴里又硬又没味,烤一下后吃,非常非常香,口感也非常好。推荐用用

网友:
买松下商用级别的,看俺的拆机!!

网友C:
里面这么干净,不像是用了多年啊。

网友:
这个品质不错哦,当然价格也应该蛮高。

可能是穷的原因
这种日常用的小家电,本是简约的原则,家里一般买的都是网购能用就行的产品。
坏了也好维修,
保修期内找售后,过保维修自己动手。
自己没能力修好的扔掉,重买个新的。

网友:
我的个乖乖,开关都能修,要是我才不费这个麻烦,直接用上古神器不用折腾了又不是没有微波炉用。
家里美的机械款微波炉,大概十来年了吧,去年夏天风扇不转了,
拆开一看线圈铝线的,原厂线圈表面有划伤,破坏了绝缘漆,断口泛着白沫,
手头正好有220V 12*12cm工业风扇,直接原风扇电机、塑料罩、扇叶拆下,
工业风扇扎带固定机壳壳散热孔上,修复成功。
能对付用就不买新的了。
价格摆在那里,做工就没法保证精益求精了,国产货的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烤功能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场景:冷的面包吃在嘴里又硬又没味,烤一下后吃,非常非常香,口感也非常好。推荐 ...

我有烤箱,微波炉的单向烧烤就算了,主要是一旦经常用微波炉的烧烤炉腔内就不会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这么干净,不像是用了多年啊。

因为我家的微波炉只加热食物,其它功能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