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爱普生R330喷墨打印机

楼主(2020-01-01):
打印机闲置时间过久,突然就不好使了,拆之
上盖

外壳已经扔了

开拆

背面没啥

控制板

废墨盒

电源

墨盒

电机两个

后面弄一手墨水,没心情拍了,留下可用的,大部分垃圾桶伺候

网友:
一般是管路阻塞

网友A:
折腾啊。既然折腾就折腾完呗

网友B:
除了电机,还有驱动、电源什么的都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机,还有驱动、电源什么的都可以用啊

驱动电源都留下啦,还拆到了一根金箍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啊。既然折腾就折腾完呗

老婆说儿子动手能力太差,我说,不怕,让我来

网友:
多数是墨盒堵塞。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墨盒、喷头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后,重新换套墨盒即可正常使用。扔了太可惜……

网友(2020-05-20):
打印机要命的就是喷嘴,长时间不用或用错墨盒就堵废,由于这东东太过精密基本都得换新~而新喷嘴差不多与打印机等价。

网友:
感觉打印机 还没用量不多。。 喷头拆下来清洗后,应该还有使用价值

网友(2022-04-21):
成色比我的好多了,我以前不懂收了一个,废墨仓全满了,底壳里面也全是墨水,自己拆完全部清理干净,换了块改过的801主板,给孩子打印东西用。

网友:
这个机器哪哪都好就是喷头容易串色

网友:
有一个喷墨的,除了喷头,其余全好,佳能

网友:
六个墨盒的,一般就是堵塞

网友:
可惜了!这个完全能搞好。单位有个R230喷头堵了扔一边3年,然后某一天办公室打扫卫生到扫出来扔到垃圾场准备卖废品,因为孩子上2年级,有买打印机需求,我就搬回家拆下喷头,先用注射器吸温热纯净水冲洗,把6个通道内废颜料都洗干净,然后把喷头喷墨口泡在纯净水里泡了一天,第二天同样注射器冲洗一边。装机试机完好,现在用2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
喷墨打印机就是不能闲置

网友:
家用如果量不是巨大的话连喷机才是最好的,其他一体的机器一旦喷头挂了很难修,换的话价格太高,连喷墨盒不贵,也容易弄通,这个才是家用最佳机型

网友:
打印机不错,泡打印头就行了,小心不要泡到电路板上。这种机器换个打印头4色的要400左右,6色的不知道多少。单位有一台4色的L310,打印头堵了,报废了,废墨清干净,泡一周,用针筒压一下就通了。

网友(2022-09-01):
一般就是打印头堵塞的问题

网友:
家里的r330现在是闲置了,不过刚才测试了下,居然还可以用

网友(2023-12-06):
喷墨打印机缺点就是喷头经常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