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终于把卫生间灯改LED

楼主(2020-01-01):
房子是13年买的,是二手房,入住后这两年逐步把荧光节能灯都改成了LED,电耗是一回事,用一段时间的荧光灯,特别是冬天,刚打开的时候简直是萤火虫,受不了。大部分常用的灯都改了,就剩下卫生间的灯组,是和抽风机,浴霸一体的,由于镇流器在上部,一直没找到把220v线弄出来的方法。终于今天又摸索,终于把灯半翻身,把镇流器220v输入找到了,拆下接入灯板,终于亮堂了。

这是刚入手的得迈12w灯板,测试下,挺亮,实际功率测试9.5w,虚标得不算多,这个功率卫生间用刚好。

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接入

拉近看看,板子挡住不多。

过了两天,总觉得一个灯板还是不够亮,继续再两块多薅个灯板,这下亮堂堂。

网友A:
为啥不用长条形的LED灯条

网友B:
有没有频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频闪现象

没有,不闪。这么大功率的不会阻容,只有那种两三瓦的才有。
光色这些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长条形的LED灯条

条形的玻璃背面不好放。太轻,容易翻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条形的玻璃背面不好放。太轻,容易翻转。

2坨硅橡胶即可.

网友:
这灯有点怪异。

楼主:
再加了个灯板,这下亮堂堂。

网友C:
改成电感镇流器,启动后就是最高亮度了!

网友:
如果是铝扣板吊顶应该选择300*300的led平板灯比较美观而且发光效率也更高些外置电源还是罐胶防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电感镇流器,启动后就是最高亮度了!

两块多一个灯板都安上了,我何苦又去改镇流器?还不节能。

网友D:
一个卫生间就用了二十瓦的led照明,敢问有多大面积?我卫生间有五瓦已经很亮了。你这个放在铝扣板上发光角度不好,两层柔光罩又损失太多的光线,个人觉得还有改造空间

网友E:
还是不怎么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卫生间就用了二十瓦的led照明,敢问有多大面积?我卫生间有五瓦已经很亮了。你这个放在铝扣板上发光角 ...

我喜欢亮一些,你那5w肯定没我这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怎么亮啊,

可以了,再亮要瞎眼了

网友F:
浴霸是金属边框,改灯板注意绝缘,最怕这货漏电了

网友G:
没看错的话,这个是德迈那个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浴霸是金属边框,改灯板注意绝缘,最怕这货漏电了

这个倒问题不大,灯板下面板是塑料的,金属部件铝基板接触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错的话,这个是德迈那个灯板。

就是那个,活动款,撸了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