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杀一只将近40年的机,asa MK2/ATP-114

楼主(2020-01-01):
最近有一只机退役,弄来杀了。其实这只机还在正常使用中,只是因为太老了,不是数码显示所以退役。

就这只机本身的质量而言,尽管是手工打造,但已用将近四十年,部件都无生锈,电位器还是丝滑顺畅。不得不说西德货还是相当给力的。
主要器件里,大小电容基本用西德产的ROE,功率管摩托,芬兰小牛。

双路可调啊输出,外加12伏和5伏单路输出

输出十分稳定,说明电位器接触良好

散热器氧化发黑处理过了

铝合金框架,上下后后面铁板,其他地方全是铝合金

散热器拆开一条缝,摩托的3055映入眼帘

打开上面的铁板,内脏裸露出来,细看有好些补品

换个角度来一张

背面的焊点,数十年过来了依旧闪亮,无任何氧化腐蚀的痕迹,飞溅的松香也无人清理。

啥也别说,直接开剪了。

连个端子都不打,直接手焊,估计那时候都不流行打端吧

网友:
我这还用ATX电源+三星4521的电源板(24V)做维修电源,一直没值得买维修电源,那边却杀了,可惜。

网友A:
好物件为什么要杀掉?手上两台维修电源还是DIY的。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拆了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物件为什么要杀掉?手上两台维修电源还是DIY的。

因为杀了以后另有重用啊!想想看拆下来的东西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拆了浪费了

拆了是为了另有重用

网友:
保存这么好,杀了太可惜了!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拆了,太败家了

网友:
  杀机还要诛心?

网友:
天哪,这机器,二手,也是天价的啊。

网友(2020-01-31):
有个表头显示78年第11周生产,应该是78-79年左右生产的。当时中国和国外的工艺差距还是蛮大的,如果没有日期标签,国内90年代出品的同类设备做工和内部布局还不如这台。不过如今中国已经完全不是当年那个中国了

网友:
白瞎了,我自己做的数控电源还额外加的指针表呢,有些时候指针表会更迅速反应,

网友C:
如果是我。只要这机器能正常工作。就会一直用下去。至于所谓的拆机为重用,实在想不出重用到什么地方,比如机箱,可以单独去买,如果说要拆一些零件,实在没想到什么零件能用上『杀鸡取卵』的方式来重用。。。如果用牛,完全可以去买磁芯自己绕。。无论如何说法,感觉都不是所谓重用的理由。。个人以为,楼主这是败家了。而且楼主年龄肯定在30之内,所以才没有念旧情节吧。。

说错请原谅,不是针对楼主,自己感慨而已。。

网友D(2020-04-07):
想看楼主后期的作品。

网友:
保存这么好,杀了太可惜了!楼主你这个败家子,不行发个德邦到付给我  我自己再焊接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只要这机器能正常工作。就会一直用下去。至于所谓的拆机为重用,实在想不出重用到什么地方,比如 ...

你真有才!
自己动手做1969功放的,可调电源手上还有很多,这台电源由于精度有限和不能程控,所以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楼主后期的作品。

抱歉!由于现在论坛改版后人气不旺,所以也没啥动力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