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遥控风扇实现一通电就自动开启

楼主(2020-01-01):
我所知道的遥控风扇都是通电是关闭状态的,但是我想实现通电自动开启的功能(不影响遥控器使用)。在网上查到方法如下:
在风扇开机键的两个脚上接三极管9013的ec极,三极管的b极串一个电解电容到电源正极,同时在电容上并联一个100k电阻。
由于小弟才疏学浅,想在这里请教大家:
1、上面提到的点解电容是什么规格的?
2、上面说电容接到电源正极,正极是哪里?
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带遥控,肯定有一路低压直流给控制板供电,那个正极。电容应该不用太大,我猜可能1,20uf左右,自己实验。记得以前有人做电脑开机就是并个电容,不知道效果咋样,据说影响短时间第二次开机,要给电容放电?。如果是我,弄个小单片机,上电给个高电平信号完事,可靠。还有,一乐论坛应该有这种电路,貌似见过,3AG的

网友:
我猜正极是接阻容降压出来整流滤波后的正极,也用那个电解电容一样的参数应该可以。

网友(2020-07-23):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
好像得用光耦,如按键其中一脚为地可用小电容并按键上

网友(2022-09-0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4485-1-1.html
看这篇,奥克斯制冰机,改开机上电。电源+极你先在板上找单片机供电的点解电容,一般是16v耐压,测量它两端电压是+5v的话就是单片机供电。然后这个电容+极就是电源正极。
现在风扇电路多用 ba8206如果你的也是。直接找它典型电路对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