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衡孚电源改电压

楼主(2020-01-01):
如题,一个衡孚24v10a的电压,微调电位器可以在20-28v之间,检查一下电路,发现这个可调电阻是接成2脚的形式,然后板上串了一个1.5k的电阻到反馈电路,我把输出电容换成50v的,然后把板上的电阻换成700欧的,现在电压微调可以从33v调到44v了,但没接负载测试,高手指点一下,可以在44v上长期工作么?我是用做睿登6006可调电源的输入,只要求能满足42v充电用,这个电源能输出44v就行,我现在这样用安全么

网友:
衡孚24V/10A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过程分享(KA7500方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445-1-1.html

网友:
电压改到44V,电流不能超过5.5A

网友A(2020-05-24):
不行,上负载掉压,这个大致支持到33-36左右,到42要重绕变压器

网友:
要是充电电流不够的,相同的串联调压则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上负载掉压,这个大致支持到33-36左右,到42要重绕变压器

现在调到44V了,用在睿登6006的输入,最大只用过15V4A的输出,输入电压显示是稳定的,波动不超过0.1V,没试过满载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