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厂房里太费扳手了,有什么好用的推荐?

楼主(2020-01-01):
    厂房里一堆机器,常用的扳手(就是普通的螺丝螺母之类的)特别费,请问有推荐的吗??

网友:
用白钢刀做一个啊

网友:
世达的吧,坏了换新,也不是很贵。

网友:
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世达应该就不错 更好的怕老板不给批。X宝加的群里见过一群友 公司发的配套工具清一色凯尼派克的 一堆一堆的。

网友A:
我朋友的工厂是用模具钢放线切割割了用,比买的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的工厂是用模具钢放线切割割了用,比买的便宜多了

这个会不会太脆了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太脆了啊
经过热处理后不脆

网友:
还有费扳手的?推荐华丰巨箭

网友:
凯尼派克了解下,内六角PB了解下

楼主:
都被拧毛了。。。估计材质太软

网友:
怎么个费法也不发个图   要是非常规操作楼上说的凯尼 PB可能也白搭

网友:
买进口大品牌的就好用了,我经常拧进口机电螺丝螺母,国产的扳手螺丝批的也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