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12.6v充电器充电电流低。

楼主(2020-01-01):
如题,之前炸过桥堆,换了,400v电容也换了,现在问题是充电电流低,只有几十ma,充电显示,充电电压什么的都正常,一共有2个充电器,都是一样的问题,查了半天没头绪,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充电器,我看用着也不放心

网友:
谢谢分享,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海鲜电钻充电器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A:
看着这个EE13变压器,我估计最大不超过500mA
就这板子,看着也不省心
只有充电指示和充满指示,没有电压反馈,过流保护,充满自停

网友B:
R100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C:
充电电流的大小跟负载(电池)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的大小跟负载(电池)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万用表打10A档测的

网友:
短路状态,电流不会对吧

网友:
这样的电源还敢用,板子肉太多,让人不忍直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100电阻阻值正常吗?

和r100有关系么?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个EE13变压器,我估计最大不超过500mA
就这板子,看着也不省心
只有充电指示和充满指示,没有电压反 ...

多去了解一下这类芯片,恒压恒流,各类保护都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r100有关系么?大神

业余小白非大神,
我的理解是如果R100没变质,那就该怀疑点解电容衰减了

网友:
这变压器也就200ma供电能力

网友:
前后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变压器太小了!变压器太小了!变压器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