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刚发现的解决Windows字体渲染崩溃导致界面字符丢失bug的方法

楼主(2020-01-01):
方法很简单:按下快捷键 “Win” + “L” 或者在开始菜单电源按钮处(较高版本为头像处)点击“锁定”/“注销”,然后重新进入桌面。
原理也很简单粗暴——锁定之后再解锁会重载字体渲染。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过比起重启还是方便许多。

网友A:
第一次见有这种故障,来看看

Windows字体渲染崩溃导致界面字符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有这种故障,来看看

Windows字体渲染崩溃导致界面字符丢失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破电脑偶发这个故障,症状就是部分字符不显示只有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破电脑偶发这个故障,症状就是部分字符不显示只有图标 ...

说明你的电脑确实太破,内存溢出了吧。

网友:
要是微软XP那就不奇怪,但是经常出现那就是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