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支持AU6989SN-GTE的量产工具 AlcorMP(190703.MD)

楼主(2020-01-01):
拿到了个同学的黑胶盘,芯片精灵识别的是AU6989SN-GTE [F800] - F/W FD00,但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的,能发我一下。

网友A:
看看行不行,我这里用该工具能量产GTE的

Ver 19.07.03.00
1. 增强对当前 flash 的支持,提升读写稳定性。
2. 增强对 6989SN-GTE 的支持,提升稳定性。
3. 此版本量产过的 flash,只能用此版本或之后的版本做高格量产过,不能用老版本进行高
格量产过。
4. ALCOR_U2_MP_v19.04.15.00_B16A B17A 已整合到此版本。

楼主:
已经有了

网友(2020-05-20):
工具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啦
tiankongfeimao@163.com

网友(2020-07-20):
量产成功没有?

网友(2020-11-27):
工具可以也发我一份吗?谢谢了michael2534@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行不行,我这里用该工具能量产GTE的

Ver 19.07.03.00

感谢!不过后面软件提示我不支持板载的FLASH,所以没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不过后面软件提示我不支持板载的FLASH,所以没法了

那就试试这个吧,最新版的20.09.16版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bwYU5kyLSVraGWqVZo78Q 提取码:vz6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这个吧,最新版的20.09.16版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 ...

下载了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有密码

解压密码usbdev.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