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老液晶电视海尔LD42K3

楼主(2020-01-01):
朋友的一台老液晶电视出故障加班帮个忙,顺便拆来分享一下。故障现象是上部有横线,动态图像信号时,图像定格、两三秒后才变一次再定住。还不会在帖子里发视频,只能这样描述一下

挂墙上很多年,当然也就很多灰尘,我可不想这么多灰尘进到工作室。拿到外面拆顺便稍微清理干净再拿进去

够多灰尘

整个结构看起来还算是中规中矩

看背光输出线的外形,应该是EEFL背光结构

这个转接板有什么意义?输入标LVDS IN,输出标LVDS OUT,这不多此一举吗?回想2010年那段时间,奇怪设计多也正常

面板标签被主板档住,要拆螺丝移开才看到。看到这个标签心里比较舒服,LG的原厂标。现在的电视很多都是组装型号标签,看到都心凉

LG的T-CON板

好了,全面扫一扫吹尘,准备下一步

仔细看了一圈,尽量少动的前提下,完整取下面框

翻过来

拆掉面板铁框,成像组件OPENCELL已经完全展示出来,好了,准备取O/C到操作台

取掉成像组件O/C剩下的背光组件

准备接上T-CON板,用工装驱动板点屏测试

现象确定,经检测是GATE驱动电路问题,这种O/C的驱动电路设计是没有独立GATE驱动IC的CIG结构,一般是玻璃内部信号电极短路引起,所以不能治根,只能保守维修,但以应用即电视播放来讲完全没有影响,当视为成功修复。

网友A:
高手,专业,楼主是专门搞家电维修的吗?

网友B:
看你这设备能否维修COF?

网友C:
这么牛,估计你那方圆百里无第二家能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专业,楼主是专门搞家电维修的吗?

过奖了,不是专门搞家电维修的,只是专门修液晶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设备能否维修COF?

牛啊,拍成这样都能看出是修COF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估计你那方圆百里无第二家能这样的吧

见笑了,还有好几家,各有所长。我只是因为做得久,系统理论可能更多一些,环节处理也得更细一点,有做一些线下教学培训

网友:
能搞液晶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
懵逼进来看了后又懵逼出去了

网友D:
到底是怎么修好的呢?取消掉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怎么修好的呢?取消掉一路?

LG结构的,如你所说

网友E:
厉害啊 液晶这玩意没有做过几年原厂技术估计搞不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 液晶这玩意没有做过几年原厂技术估计搞不定啊

液晶面板这领域还真不像其他产品,原厂遇到不良它是很少做修复的,我也真没做过原厂技术,倒是有过原厂的技术来跟我讨论过问题

网友F:
这个相当不错了,电源是台达的,屏是LG的,对比下现在的海尔,屏都是用最差的熊猫屏,连京东方都舍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相当不错了,电源是台达的,屏是LG的,对比下现在的海尔,屏都是用最差的熊猫屏,连京东方都舍不得用 ...

能说出这些,也是行业中人
所以现在电视便宜,也用不久,这类产品快消品化,令人忧心

网友(2023-07-09):
我想学习维修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 的高压板VIT70079.00, 搜到老师这个贴子,请问老师,你在武汉吗?可以当面向老师请教电子技术吗?

网友:
楼主是专业修屏换屏的吧   盲猜还有压屏机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能修好,技术好。

网友:
专修液晶,这个市场还蛮大的,但投资不小,一般人还真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