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电瓶车充电器并简要分析

楼主(2020-01-02):
背景
寒假放假没事,把电瓶车充电器拆了
本贴简要介绍一下电瓶车电池充电,细节问题不做过多描述。
如有疑问,可以提出,若有错误,欢迎纠正。

拆解

拆解

手画电路图

手画电路图

整流滤波电路省略
滤波貌似是400V47uF的
图一
311V接150K电阻接到控制器7脚
同时副边线圈整流滤波之后也接过去
猜测7脚为启动脚

图一

图一

图三略
图二
6脚输出PWM控制MOS管通断,
二极管电阻电容吸收断路产生的高压
MOS对地接检流电阻0.33Ω,经560Ω到3脚,可做输出限流保护
MOS接15Ω启动,并带二极管反向吸收(但实际上没有焊)

图四
检流之后做滤波处理
不知3脚4脚间的电容是为何
4脚1脚电阻加电容,猜测是充放电调节频率用的
图五
反馈检测,滤波

图五

图五

图六
输出部分低压端
整流滤波得到12.33V(测量值),标记为VCC
1K电阻加5C2构成并联稳压源,实测5.12V左右,标记为VDD

图六

图六
图七
输出部分高压端
二极管整流滤波,加一个假负载
二极管并联阻容,防止瞬间高压损毁二极管
输出串一个二极管再带一个0.1Ω检流电阻

图八
输出电压检测,47K+(30K//2.2K),以中点电压为2.5计算,输出为59.8V
图九
1K限流保护+2.7K并联分流保护
经典431+817电路

图十
最复杂的
LM358运放,作用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
VDD-82K-(5.1K//22K)-GND
中点电压0.245V(计算值),检流电阻经1K到运放反向端
经典的反馈103+10KΩ
低电平有效灌电流,触发光耦,导致输出功率降低,控制电流
也就是充电器控制充电电流2.45A
同样VDD-82K-1.1K-GND
中点电压0.0675V
当电流超过0.675A时,输出高电平
三极管导通,M转动,开启散热,同时电压低,蓝灯灭,红灯亮
另一只三极管也导通电压低,硅管不导通(1N400x),R正常
那这三极管不导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电流低于0.675A,蓝灯亮的时候)?
计算一下,27K电阻,1.9V,0.07mA
实际上测一下2.17V,等效为0.08mA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产生新的问题
为啥转化为mA,而不直接用电阻?我之前也想过,就是计算方便罢了。之前一直不明白戴维南电压电流定律,直到一次看到别人使用电流源的时候顿悟,发现电流源和电流定律是个好东西。】
R上又0.08mA的拉电流,(又由于R节点电压不变,为2.5V,也就是电流不变)导致原本图八47K电阻上的1.217mA的电流被拉掉了一些,那么它上面的电压自然也会下降咯,掉到55.9V(计算值),55.6V(实测值)
综上所述、综合分析:
静态电压为55.6V
电瓶插上,电流上升,进入反馈,电压下降,直到电流等于设定值2.45A,开始恒流充电,电池电压上升
一直充电,直到电压为59.8V(实际测量可能约59.5V),再充电,电流下降,低于2.45A,断开恒流保护
充到0.675A,跳灯,风扇停转,把电压拉到55.6V,此时电池电压高于55.6V,正好有个二极管,输出保护。
电池电压再次低于55.6V时,又会重新充电。因此电池不能过充一直不拔。

2020年1月2日更新:
根据上面已经画出来的电路图,自己设计制作了如下电路图

前面一部分同步整流,中间检流和防反充开关,上面为817驱动,右边为逻辑运算控制电路
右侧由SC662K提供3.3V电压,经3电阻分压后与电流检测端比较
当电流大于设定的恒流阈值时,二极管D1导通,FB下降,光耦导通
当电流小于设定的充电阈值时,N-G端MOS驱动开关截止,同时产生一个拉电流,使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低于电池电压,电池不充电
此电路将不仅仅适用于铅酸电池,也可用于锂电池,但是阻值需要自己调节设定。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贴仅供学习用,严禁用于非学习用途

侵权删

网友:
好,整理好了电路方便大家参考。前面手绘电路太费劲,很有原创精神!

网友:
支持有自觉有研究精神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看懂了一部分,但是,有些没看懂,楼主是高手,崇拜啊

网友:
学习了。
我做的16串铁锂电池一直与原车蓄电池共用充电器,用了快一年也没啥问题,感觉可能充不太满,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因为隔段时间会用平衡充均衡一下铁锂电池,平衡充充满对比行驶里程差不多。

网友:
厉害,学习一下改充电器去

网友(2020-02-10):
只能看懂小部分

网友:
电路原理不难,有很多介绍。但像楼主这样计算的极少,为这钟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2020-04-21):
能帮我看下这个充电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469&mobile=2

网友:
相当有用,可惜我没看懂手绘图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很透彻。

网友A(2020-07-17):
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用一个54V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电压可调范围在6-63V之间,带负载能力还不错,就是在输出电压低,负载轻的情况下关机,输出会上冲到50V上下才逐渐下降到零。电路模块是OB2202.没找到原因,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用一个54V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电压可调范围在6-63V之间,带负载能力还不错,就 ...

可能是芯片设置的在电流低的时候处于待机模式而关闭输出。也有可能在输出太小的时候,振荡电流不够驱动芯片使得芯片开机不正常。可以详细描述一下问题吗?

网友B:
转灯电流怎么调节,改那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灯电流怎么调节,改那个电阻呢

步骤一:找到输出端最大的电阻(也有可能是铜丝),然后顺藤摸瓜,一端接地,一端连接电阻接到运放。
步骤二:运放123是一路,567是一路,找到7或者1脚接LED的那一块。
步骤三:以7脚接LED为例(1脚同理),在6脚看到有两个分压电阻,分压电阻比例大约75:1的样子,合计在5.1V工作时大约分0.068V电压。(在检流电阻0.1Ω时合计0.68A转灯)
步骤四:将那个小阻值电阻调大,可以分得大电流,将阻值调小,分得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