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版新贴--NEC球泡改造

楼主(2020-01-02):
新年伊始,今天上午收到一份跨年礼物--前沿家撸的几个NEC球泡,之前已到手几个店家改好220伏电压的,这次的几个是原装110伏,需要改造才能用,而且要马上改,不然会忘了,在家放烟花炮仗不好玩,虽说马上过年了

买了两种,3000k的LDA8L和6000k的LDA8N,先开瓢吧,话说打了胶的死活掰不开,店家介绍的用一字螺丝刀慢慢撬,没缝隙呀咋整,只好霸王硬上弓了,胶罩容易复原,金属圈会留下点痕迹,哪位大神有好办法?

弄开了,一圈胶怪不得难弄开

柔光罩有卡扣,回装不用打胶

焊开灯板正负极

有导热硅脂,拧下固定散热器的3个螺丝,别弄丢了难找

朝灯头方向抽出灯头和驱动组件

驱动只能硬拔出来了,线不够长会拉断也是意料之中,除非你有压螺口的设备就可以破坏掉螺口,店家就是这么改的,但貌似换的螺口没有原装的好,新换的是铁的,原装的只有很弱的磁性,能很好上锡。
原厂200伏10微法红宝石电容。

几个驱动线断的部位不同,两个火线留在灯头侧,三个则从钉帽根部拉断

取下200伏的电容,正好备有400伏10微法电容,换上。这里建议用耐温105度的,这个灯温度比较高

这个是火线断在灯头侧了,要接上根延长线

零线全部在螺口根部处拉断,这个位置原本就是焊零线的,做工还是不错,国产灯上很少见到有在螺口加焊的,一般都是压上了事。1.5mm钻头伺候。

线从内部穿出来焊上,锉一下基本和原来一样

这样灯头里就有两根长度合适可以继续操作的线了

焊上换好电容的驱动,塞回壳子里,装好散热器

焊上灯板试试,没问题

还有三个从钉帽处断线的,钉帽中心钻孔

保留原来带保险电阻的火线,接长一根线,热缩管套好

钉帽中心锉一条槽以给线头让位,穿上线焊上,锉锉,还行吧基本看不出,钉帽也很好上锡

装好驱动,散热器

然而,两种灯板的色温都不是我的菜,比较偏爱4000-5000k中性光(为什么卖的灯多数没这个选项),得中和一下,对调三个灯珠,请出论坛人手一个的加热台

果然换贴片灯珠神器,木有压力,换好装上,试灯全部ok,功率约8瓦与标称一致

色温也是我喜欢的,顿时感觉灯升值了象是赚了一个亿!
本贴完!
感谢你的光临!顺祝新年快乐,家庭幸福!

网友A:
这灯散热器真厚,灯珠三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散热器真厚,灯珠三芯的吧?

散热器是挺厚实的,有3毫米吧,灯珠是单芯低压灯珠

网友B:
头回见到110改220这么简单的电路……

网友:
做工确实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回见到110改220这么简单的电路……

貌似有不少洋工具充电器也只换高压电容就行了,原理不懂道行还浅,哈哈

网友C:
这灯珠不错,我也喜欢4000-5000k的色温,3000太黄,6000太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珠不错,我也喜欢4000-5000k的色温,3000太黄,6000太白

美国CREE公司的MX6灯珠,封装规格是6550,背后有焊盘的烙铁搞不掂,以前在手电上见的多,应该很耐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算是大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算是大折腾了

都是跟大神学的,小打小闹弄不出啥动静,哈哈

网友:
我也感觉市售色温比较奇葩,要么黄得要死,要么白得要死。中和一下很舒服。

网友E:
换个电容就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容就220V了?

是的,如果不行只好换驱动了,那也不是事手上备了各种驱动不少

楼主:
用台钳压柔光罩开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受工具控版块连买两个台虎钳那位兄弟的影响也买了台虎力四寸全钢的但得年后才能发货了

网友F(2020-02-22):
灯珠交叉换一下这个方法好,换好后色温大概就在4000K左右了。

4000k这个光色,适用的范围会更广泛一些(相对于3000K)

拆灯罩相对会麻烦一点,我一般都是直接破坏E26灯头,然后就可以拆下原电解,换上新的电解电容了.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那颗红色的薄膜电容也是可以拆掉的,不会影响性能.

有焊台,总体来说,改得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珠交叉换一下这个方法好,换好后色温大概就在4000K左右了。

4000k这个光色,适用的范围会更广泛一些(相对 ...

谢谢掌柜打赏,新年发财哈哈!

网友G:
折腾得不错啊!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腾得不错啊!多少钱一个?

我代楼上掌柜的回答,3000k的5.5,6000k的6元,是110v未改的,改好的+3元,不过刚看闲鱼未改的好像下架了

楼主:
但是这个灯珠说真的光效不高,发热大,只能说胜在质量好,当然自己换别的灯板也可以。记得几年前有个哥们在地库用这灯作长亮试验,现在几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个灯挂了没有

网友:
前沿LED照明直销店还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