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NDY-02-AD(仿)充电宝的维修

楼主(2020-01-02):
小米NDY-02-AD(仿)充电宝的维修
01.一台应该是仿小米(我觉得小米目前还不至于自砸招牌)NDY-02-AD充电宝,不能充电,没有输出。之前被拆过,现在掐住外壳,接口端朝下一颠就很容易将内芯拆出。

02.外壳背面,印有XIAOMI.COM。

03.底部有产品铭牌,市场上一段时间最常见的10400mAh的同外形产品。

04.4节蓝色外皮的18650电池,被胶带固定在骨架内。

05.胶带都没舍得缠满一圈

06.拆开胶带,隐约感觉到其中一节电池的异样。

07.将电池组和控制板一起移出骨架,仔细观察。测量并联的电池端电压2V多点,显然已经没有电了。

08.翻过来看看另一面,4只无任何标识的18650电池,上面那只明显与众不同,但色差不很明显。

09.看看正极端,右侧那只内部现出白色。检查主控板原件未见引脚虚焊情况。

10.再看负极端,还是那只,负极是平底的。

11.根据学到的社会知识基本就能判定这是一只充数的假电池,保留焊片,将这节电池拆下,测电压为零。

12.控制板正面。很简洁,主芯片无标识,SOP16封装,补焊易出问题的部位,接上电池,充电,没反应,检测芯片外围原件未见异常,判定主芯片损坏。

13.控制板背面。只有USB接口,还是焊在正面的。这是一块单面板。

14.尽管知道即使是好用的也可能很难用上,但本着我可以不用,你不可以不好用的原则,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还是修复为好。
否则心里总是会不太舒服,虽然手里还有很多设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待修待改状态。
为知道无字芯片型号,网上搜索SOP16 封装的充电宝芯片。很快就发现CH4212封装一致,粗略对比几个主要引脚功能一致,
继续发现CH4212可能就是TP4212,遂认为芯片就是TP4212。

15.下单,很快收到2片TP4212B。这是TP4212B芯片的正反面特征,并未见芯片底部有对应PCB上预留的焊接散热底面的可焊接部分。
拆下那只无字芯片也没有这部分。

16.准备更换。

17.热风枪拆下板上的无字SOP16芯片,用烙铁焊上新的TP4212B。

18.充电实验,LED指示正常。末位指示灯闪动,待4个指示灯全长亮以后测电池电压4.18V,正常。认为已经修复。
拔下充电插头,按开关检查电量,4个LED闪动一下后微亮,插上USB线连接手机,充电宝指示灯不亮,手机端没有充电反映。
测量充电宝USB输出端电压平时4V,按一下开关4.5V又马上回到4V。
是不是新买的芯片有问题?用另一片进行替换,得到的现象一致。充电和测试时都未见芯片有过热现象。

19.回过头重新将充电宝电路仔细绘出,再上网比对,这次最终认定芯片是TP4221。

20.再下单,3片TP4221B到货。

21.TP4221B的正面特写。和前面两种一样,芯片背面也没有用于散热的可焊接部分。

22.拆下TP4212B,换上TP4221B。

23.测试,充电正常,按钮测试容量显示正常,插上带手机的USB插头后自动启动指示正常,手机端充电指示正常。
所有功能恢复。前面两只TP4212B肯定也都是正常的。
只是还缺少一节电池,不过没关系,真要用到它那天,可以迅速有电池顶上去。
但在那之前就被拆做它用也说不定。

网友:
佩服楼主啊,这么垃圾的充电宝,是我的话我就扔了

网友:
就喜欢楼主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
买2次芯片的钱要是再算上邮费,足够买一个全新的更靠谱的充电宝了。。。这假货假到佬佬家了,做工质量也是差,不扔留着过年吗?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两个,当初天津那75元买一送一,没多久两个都充不进电后,网购HY5188兼容一体板,买三星电芯换上,如果配合泡棉胶带压接铜丝,可以尝试改成免焊接款。

网友:
我在王中王那买的小米10400,microusb充电口有点松了但是能用,没打理;USB输出口用了一段时间数据线根部断开,补焊了一下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我有一块这个真品,不过被水泡了,也扔

网友:
估计假的那节又是灌砂电池 我拆一个充电宝 4节有2节都是灌砂电池

网友:
如果你先看到我的帖子,你就不会买错芯片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7548

网友:
这山货还买IC来修感觉有点不值当

网友:
铭牌,这么清楚。都是假的。外壳还是彩色的。

网友:
楼主也真够较真的,不过修好后又学到了电子知识,不能光看花了多少钱

网友:
直接买块板换上

网友:
精神可嘉,欢迎折腾

网友:
,这个还需要维修啊,直接换电池吧。

网友:
楼主,其实你可以直接上闲鱼买那些正品的故障充电宝,何必修这个假货。

网友:
不如换成正品小米的板子

网友:
不管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修好就是本事,换主板谁都会换,但是那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
单单从底部的文字颜色就可以看出,这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