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松下 SX3 笔记本电脑 改装TYPE-C充电 另收到电池召回

楼主(2020-01-02):
前些天在闲鱼买了个二手SX3电脑,900块了,也不算便宜了,4G内存,自己加了条。

  电池到手是0损耗的,结果装好系统后几天,就弹出召回电池窗口。接着电池就被锁了,不能充电,但能用。。。。

按弹出的界面,申请了新电池,后来回复我叫我拍机器SN码和电池码,我看机器上的SN标签都没了,所以也没管,以为会给我寄,结果好些天没信。后来我进BIOS里拍了SN码照片发了过去,谁知道竟然行了,过几天就给我发了顺丰,收到了新电池。。

然后有心情搞了,就想到把这个接口直接搞个TYPE-C。因为带条DC诱骗线也不方便,直接用C线可以多用。。

加上自己以前买了各种电压的诱骗板,用得上了。。

不多说了,看图吧!!!!

弹出的召回界面。

收到的电池,运费什么都不用出!

拆开电脑,那个硬盘是我自己的固态,没装壳子,轻一点点,绝缘本身也没问题

找好要装的位置,我这是只能装这里,原DC口边上,别的地方不太合适,合适的地方也不方便了!

502粘起!!后面又用热熔胶给卡住了,应该动不了了,没问题!

焊好,(其实这一步出了点问题,焊负极的时候负极焊到电容了,等我装好后发现只有5V电压,开不了机,然后又拆一次。。。。再换了个诱骗器)

开孔完美,里面也有要磨掉的地方(几个加强筋)

完美!!!完工

网友:
羡慕敢下手的,我焊工不行,视力还差

网友A:
从哪里弄来的共享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弄来的共享充电宝

淘宝啊,15块,不便宜了,主要是看上苹果线

网友:
typeC接口是大勢

网友:
还召回 麻烦换电池 不错啊,不知道联想那些会不会隐瞒

网友B:
我觉得最牛的是你看得懂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牛的是你看得懂日文

现在网络时代,大致网络翻译是能看懂的。。。难的是填写信息的全角平假名。翻译好几个都不对

网友:
这个口子划的真漂亮。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c口开得完美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竟然还可以召回,松下真不错

网友:
高手,还可这样搞。

网友:
自动弹出召回电池窗口?那不是你的电脑信息一直被别人监控着?

网友(2020-05-18):
想知道那个召回信息是以什么形式出来的?如果是弹窗的话,电脑里面应该有对应的套件或者啥吧

网友:
还有那么良心的商家。

网友:
自己重装的系统,那么电脑是如何弹窗的,细思极恐啊。。果然这种东西必须自主可控

网友(2020-07-29):
把锁孔扩成TYPE-C不是很舒适吗

网友(2021-05-01):
改造后插电开机会弹错误吗?

网友:
这个充电口开的挺完美,松下良心企业啊,电池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