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闪迪05446成功手记

楼主(2020-01-02):
前期一个闪迪的固态盘崩了,这两天闲着没事干给拆了,想着能不能在贴上两个一样的片子扩个荣,最好一看05446不好买,搬板做个U盘吧。试了几种软件都是识别不了芯片,但是精灵里能看到CE,软件里也能看到,那就证明贴的合适,最后试了一个L06B开卡成功。

网上找的240g的图片

网上找的240g的图片

网上找的240g的图片

网上找的240g的图片

网上找的这硬盘的240G的介绍,http://koolshare.cn/thread-10583-1-1.html 详情见这,测评的不错,有机会了双贴这个板子,当时偷懒我自己拆的时候没拍照,就借用网上大神的图片了
贴上能识别,有需要的参考id
双贴的速度
顺便提一下软件设置的时候让自己识别芯片

网友:
长得好像EMMC的U盘。。

网友A:
速度不错,可以卖掉回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可以卖掉回血

留着自己用吧,拷贝个电影装个系统的

网友B:
买个这种做好的 得多少钱啊

网友C:
成功了吗?我弄了好多这玩意开卡很随意但是跑圈全部爆红。。。不明白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吗?我弄了好多这玩意开卡很随意但是跑圈全部爆红。。。不明白啥情况。。。 ...

一直不知道你们跑圈是什么意思,为了测试稳定程度吗?我是小白啊开出来能用就在没管。反正我是量产完了拖些大文件进去,拔插了两次看文件都在

网友D(2020-03-03):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吗?我弄了好多这玩意开卡很随意但是跑圈全部爆红。。。不明白啥情况。。。 ...

这个颗粒我也上过903,跑圈跑着跑着写入降速到0然后就写不进去了,也没有掉盘,换了3281跟917都没这个问题,903用的版本1.23跟1.26都是一样

网友:
不跑圈确认一下,装东西会出错啊,我之前遇到一个3257用高格开出来全容量,之后跑圈看到好像是有80多M出问题的,当时没管,装文件进去,反复测试了没问题,结果几个月没用之后插电脑很慢很慢,半小时才能打开U盘那种,不是颗粒漏电,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B:
买个这种做好的 得多少钱啊

64G的大概70元左右,我又现货,可私聊

网友(2020-10-24):
我也有两块这个板子,上903爆红,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这种做好的 得多少钱啊

100出头,可以找我

网友(2021-09-06):
这个玩意上46速度如何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B:
买个这种做好的 得多少钱啊

有做好的,用的东芝mlc ,各种容量都有。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我也上过903,跑圈跑着跑着写入降速到0然后就写不进去了,也没有掉盘,换了3281跟917都没这个问 ...

3281用哪个版本量产05446?用什么固件?

网友E(2023-04-21):
楼主后来使用稳定不,同样903配05466,跑圈爆红…尝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后来使用稳定不,同样903配05466,跑圈爆红…尝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

那是你自己颗粒被艹废了,这个盘主控是46xt  写入放大有多大你们自己去看  我这个双贴过128的  好盘拆的颗粒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