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640换i3有无意义?】

楼主(2020-01-02):
H61主板,CPU目前是G640。
换成i3有无必要?性能会有飞跃不?

网友:
直接换e3或者i7的吧,i3提升是有,但是觉得没必要

网友:
换i3有不少提升,但依然属于濒临淘汰。
建议最少i5走起,i7和同级u更好……

网友:
230多块钱换个E3的,4核8线程再加个亮机显卡既便宜又好用

网友:
先后用过g550,g620,g1620,g2030,i3 3210,后来就整套换掉了

网友:
建议你直接上魔改B150+I3 9100F

网友:
我09年的笔记本一代i3-350M,用到17年换了一代i5-560M,效果立竿见影;i3用新版QQ登录隐藏再弹出卡顿掉帧,换560M后再也没掉帧过。

系统也轻快了不少;前提是我8G内存,固态硬盘。

i3不带睿频,效果应该不明显,建议上i5.

网友:
同意楼上的 cpu可以换i5-3xxx ,…… H61没有sata 3

网友:
意义不大, 不折腾也就那样

网友:
还是e3安逸,价格也可以

网友:
i3无必要,I5或I7,内存加到8G,上个256G固态,估计花费300到400,固态以后也用得上,比9代5400强,基本等于8代8100。

网友:
搞个e3 1220 v2就行了,昨天买的110块,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
换上I7才是人间正道

网友:
志强E3   xxxxV2系列性价比高

网友:
换了CPU,就怕老主板出点啥问题。

网友:
换E3 1225V2 ,带核显,四核,160元左右,这是I5级别的了

网友:
换i5或E3,内存加到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