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70余图图解诺基亚全键盘旗舰E71,曾经的神机名不虚传!

楼主(2020-01-02):
2020到了,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新气象,2020首帖来发个怀旧帖:图解诺基亚全键盘神机E71

先上个E71简介
(虽然这配置现在简直不能看,但11年前还是很香的)
----------------------------------------
诺基亚E71是诺基亚公司于2008年11月推出的一部采用Symbian 9.2 S60 3.1(S60第三版FP)操作系统的商务手机。
诺基亚E71采用了金属超薄机身设计,机身厚度仅仅为10毫米,并采用了QWERTY全键盘设计。
在屏幕上,诺基亚E71采用了1670万色2.4英寸的 TFT QVGA分辨率,表现效果十分细腻。
娱乐方面,诺基亚E71机身背面配备了一颗320万像素摄像头,并支持自动对焦以及内置闪光灯。

诺基亚E71不仅延续了过去的超薄机身设计,拥有仅10毫米的纤薄机身,而且在手机的材质和体积等方面也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
该机不仅使用了不锈钢外壳和镌刻图案,而且精美的金属涂层也使得这款手机在整体风格上更显领袖风范。
除了电子邮件、日历和通讯录等功能快捷键设计之外,还充分考虑单手和双手两种使用习惯,修长的外形和独的键盘设计充分体现了诺基亚E71对人体工程学的特殊关注。

主要配置:
手机制式:GSM(港行,欧水等多数版本支持WCDMA,WIFI)
支持频段:850/900/1800/1900MHz外观样式:直板屏幕尺寸:2.36英寸摄像头像素:320万
主屏分辨率:320×240
主屏颜色:1600万。
操作系统:SymbianS60 第三版(大陆行货初装系统版本FP1)。
CPU:ARM11 369MHz。
标配电池:1500毫安时
键盘:QWERTY全键盘
电子书:支持
视频播放:支持MP4、3GP、RMVB、RM播放
音乐播放:支持MP3、AAC、eAAC+、AAC+、WMA、WAV...
扩展卡:支持MicroSD(T-Flash)卡扩展
理论通话时间:630分钟
理论待机时间:408小时

----------------------------------------

现在跟偶来看实物
这手机也是前段在坛友处和诺基亚5000一块撸的,就当是来怀旧吧
这机摄像头不能开启,开关机按键也不灵活,必须拆开清洁、打理一下

先看整体外观
正面
主屏和键盘

背面
电池仓和摄像头,电池仓盖镌刻图案(主要是防滑用的吧)

体积很是小巧

各部细节
右侧布置

左侧

顶面

底面

正面的QWERTY全键盘
按键磨损比较小

背面的摄像头、闪光灯和自拍指示器

开拆了
先拆电池盖

整块不锈钢的

点焊的卡槽固定片

主机部分

拆下电池

电池容量1500mAh
这在当年算大的了,现在纯待机也可以达1周

电池仓
为缩减厚度,主板上没有塑料隔层了

SIM卡插槽
横入的

镀金的电池触片还金灿灿的

电池仓边框上的固定和屏蔽连接金属件

拆掉螺丝
取下面板

面板主要由边框、屏保护板和键盘组成

键盘带精细的不锈钢支撑片

边框上螺丝、卡扣等固定件也是点焊的

实际是双层结构

不锈钢边框上的标识

图比较多
楼下继续

楼主:
主机正面

抠下下巴盖板
盖板为塑料材质,表面暗灰色高光镀层,以前用的摩托MT870也是一样工艺

顶部分布电源开关机键、听筒和屏线接插件

就是这个键没手感了,也接触不良

实体键盘

底部是话筒和天线

话筒和钽电解

分离背壳和主板

掉出个元件来

拆前摇起来也响,以为是里面摄像头的问题

没想到是GPS用的陶瓷天线

脱焊了

原来位置应该是在这里

继续拆

底部的天线,蓝牙的吧

侧键键帽也拆下来

开关键键帽

完整背壳组件

各零件分布

这个带NOKIA标记的空腔就是容纳GPS天线的

顶置喇叭很少见

中间的闪光灯板

右侧的2.5寸耳机插座

靠下的振子

侧边框是的电池盖锁定机构

释放键是金属的

底部的充电口

E71设计比较特别,左侧的microUSB数据口并不支持充电

楼下看主板

楼主:
接着看主板

主板顶部

还有个陶瓷天线
难道除了GPS还支持伽利略?

摄像头和闪光灯触点

SIM卡槽

TF卡卡槽

开关机按键,塑料键帽已经塌陷了

红外通讯口

microUSB的数据口

侧键背衬钢板,灰常的牢固

底部的天线、话筒触点

分离屏和主板

貌似诺基亚的设计,手机芯片主要在主板正面下部,键盘的下面

屏蔽盖都有标

键盘排线插座

记忆电池

顶部的屏线插座

边上还有颗光感芯片

用来调节屏及键盘背光亮度

再看屏板

不锈钢支架

键盘排线

听筒

屏线排线

最后全家福

诺基亚E71大量使用不锈钢,有利于降低厚度、提高强度,全键盘、GPS、蓝牙、红外,甚至水货还带WiFi,曾经的神机果然名不虚传!
这基本就是诺基亚最辉煌的顶峰,但物极必反,它的精彩时代一去不复返,说明与时俱进更重要呀!!!

摄像头、开关机键以及陶瓷天线维修详见后续维修帖,欢迎继续关注!

最后祝大家也与时俱进、天天向上!

网友A:
慢慢都是回忆,仿佛回到了诺基亚称霸的时代。

网友B:
E71那个时候要两个月不吃不喝才行。

网友C:
nokia就是作死了自己,别家都是越来越简单,就nokia让你装不上东西,弄个什么狗屁证书,想装个软件还折腾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都是回忆,仿佛回到了诺基亚称霸的时代。

是呀,皇帝轮流做,诺基亚是一去不返了

网友:
图片很清晰,屏蔽罩抠开看看~

网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翻新的只要100左右

网友:
当初可更换电池设计不错,滑盖式开电池盖不用担心开裂,系统安装软件挺麻烦的,有些得在电脑上签名软件,有些需要强刷绿色版塞班系统才能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okia就是作死了自己,别家都是越来越简单,就nokia让你装不上东西,弄个什么狗屁证书,想装个软件还折腾半 ...

你这个是双标,苹果的软件生态也封闭。

网友:
现在连备用机都做不了了,当年换过整个外框,键盘,喇叭,足足续了3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双标,苹果的软件生态也封闭。

苹果的随时可以在应用市场下,nokia就搞个证书让你下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E71那个时候要两个月不吃不喝才行。

现在一顿饭就可以搞定它了

网友:
曾经的经典

网友:
发霉或者漏液的COMS电池建议拆掉,我收藏的老手机大部分电池坏了的全部拆了,拆掉也没什么影响,反正有些坏了的存不进电的也要重新设置时间,拆掉还更保险一些,有概率会因为这个引起开机出现联系厂商或者腐蚀了PCB上的线路
如果楼主需要破解证书软件(不用刷机)、维修图纸,我这诺基亚大部分型号的都有,可以提供给你,当初为了破解E61i把塞班全套的都下回来了

网友:
另一个天线会不会是WIFI?我的是韩版的,也有两人陶瓷天线,我怀疑这主板是全球通用的,国行硬件WiFi没有阉割,而只是在软件层面阉割了,主板背面的那个地区简写应该是能识别地区的地方,不同的短接可以用凤凰刷机软件刷成不同的地区,我曾经刷过我的韩版E71,一刷完没有中文了,直到后来把地区码改成香港,刷完才出简体中文和WIFI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kia就是作死了自己,别家都是越来越简单,就nokia让你装不上东西,弄个什么狗屁证书,想装个软件还折腾半 ...

是呀,还好搞了个免签破解,装软件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拍得真好

网友:
手上的E66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和E71一样,经常一接来电就死机,非拔电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