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荜生YS-03便携电热水壶拆解

楼主(2020-01-02):
别人的,悄悄地速拆
折叠式便携款。如今旅店的电水壶大家都懂的,所以这东西应运而生。

硅胶壶身的上口闭水结构

标称功率700W

壶底有个做摆设的黑科技电压选择钮

110V位置,红框里电极短接。220V位置,2黄框内电极短接。

1为温度保险元件(估计135℃),2为防干烧保护的双金属片温控器(估计130℃),3为水烧开断电的双金属片温控器(估计100℃的)。手边没有导热硅脂补充,就不拆开抹净确认具体参数了,反正八九不离十。

发热丝常温电阻51Ω,推算功率900多W了。印象中,发热盘的热阻增加有限,照此估算,实际功率应该比标称的700W大不少。

拆完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还行 外观还可以~

网友:
像烧水壶这种电阻型负载不用区分电压,110V就是烧水慢点!

网友:
楼主拆完,我感觉还不错啊,就是不知道烧水有没有胶味/

网友:
硅胶折叠机身是亮点

网友:
看来110/220选择开关是用来提高身价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像吸管的折叠设计水壶,我以前见到过折叠脸盆,经常搬宿舍携带方便些。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玩意,省这点空间感觉没什么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