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问如何拆卡西欧CASIO投影仪更换DMD芯片

楼主(2020-01-02):
大家好,有一台卡西欧投影仪,由于DMD芯片老化,出现满天星的现象。想自己更换DMD芯片,但是不知道怎么拆,请问有大神知道如何拆机更换DMD芯片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把所有的螺丝拆开打开外壳看到芯片才行,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玩意不太好弄,找售后专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所有的螺丝拆开打开外壳看到芯片才行,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玩意不太好弄,找售后专业的吧 ...

我在某宝上看很多人说自己动手更换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拆,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某宝上看很多人说自己动手更换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拆,怎么操作。 ...

邮来我帮你。这里都是动手达人的。自己也可以试着做!实在不行,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来我帮你。这里都是动手达人的。自己也可以试着做!实在不行,私信我 ...

参考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0482

网友C:
先拆掉灯盖,来图,大家帮你分析,有些可以直接在灯盖下面更换,有些要全拆底壳。

网友D:
这货激光的吧,激光管挺好的

网友E:
这个不难换,拆的时候记号螺丝,接线就行,开盖子不要那么快,不知道盖子的按键是用排线连接还是直接在主板上的,色轮要小心,更换的dmd基本都是拆机的,要看看是不是好的,反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什么把握,还是出钱让人弄吧,一般你淘宝买dmd的也可以代换的,费用不会太高,

网友:
日系的有可能是3l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换,拆的时候记号螺丝,接线就行,开盖子不要那么快,不知道盖子的按键是用排线连接还是直接在主板 ...

谢谢您的回答,我尝试一下拆,不懂再拍照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研究一下。快递来来回回怕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来我帮你。这里都是动手达人的。自己也可以试着做!实在不行,私信我 ...

快递来来回回怕摔坏了。或者你什么QQ号码?我拍照发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怎么一步一步拆开更换,好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掉灯盖,来图,大家帮你分析,有些可以直接在灯盖下面更换,有些要全拆底壳。 ...

谢谢您的回答,我尝试一下拆,不懂再拍照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激光的吧,激光管挺好的

是LED灯的。

楼主(2020-06-09):
我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拆DMD芯片出来。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换,拆的时候记号螺丝,接线就行,开盖子不要那么快,不知道盖子的按键是用排线连接还是直接在主板 ...

我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拆DMD芯片出来。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掉灯盖,来图,大家帮你分析,有些可以直接在灯盖下面更换,有些要全拆底壳。 ...

我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如何拆DMD芯片出来。谢谢大家。